[維修實例] 改善 hp 筆電 Pavilion G6 網路 RJ45 接口會挑網路線問題

楼主(2020-09-13):
拆機處理顯示面板會閃爍的情形時,

改善 hp 筆電 Pavilion G6 螢幕顯示閃爍情形--又再續

這次也想起了這台機器會挑網路線的問題,平常都是用wifi無線網路上網,不覺得麻煩,

恰巧這二星期間公司網路偶而異常,便找不同wifi分享器來測試確認是公司內部設備的問題,或是外部線路和modem的問題,

以前就注意到機器會挑網路線,這次要直接連結wifi分享器的LAN port,可說是煞費苦心,試了幾條網路線、喬好位置,便儘量不要再動到筆電這端線路,才不會又斷線需要重來。

這次拆下筆電RJ45接口,它和一個USB做在一起。觀察RJ45內部,8個網路彈性連結點似乎和其他產品設計不同,近似於下面右邊的樣式,(紅色)彈性金屬線向內先走平的然後才翹起上折。印象中一般的RJ45接口內部彈性金屬線是左邊的樣式直接上折翹起。

網路卡+USB

RJ45接口示意圖

於是便在RJ45接口一個側邊鑽了小洞,可以穿進小型一字起子,試著把彈性金屬線走平的部份撐凸起來直接翹起上折。

改善前

改善後,在RJ45側邊鑽洞來挑起8條金屬導線

復原後插上網路線測試,可以正常連線,不必挑選網路線。

插上網路線可以正常連線

网友A:
應該不用這樣麻煩的~用繡花針的針孔下去拉就可以了~
用小號勾紗針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用這樣麻煩的~用繡花針的針孔下去拉就可以了~
用小號勾紗針最好用~

不錯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用這樣麻煩的~用繡花針的針孔下去拉就可以了~
用小號勾紗針最好用~

好方法喔!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用這樣麻煩的~用繡花針的針孔下去拉就可以了~
用小號勾紗針最好用~

我也是用這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