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阻燒掉無色環,如何判別阻值?

楼主(2020-09-13):
請教版上各位大大!此色環是電源供應器上面

電源供應器型號:台達電 CAA-350ATA

電阻燒掉無色環,如何判別阻值?

只能判別前後顏色!

使用數字電表量測出來的阻值為:1.268K歐姆

但無法判別是否為正確阻值!

网友A:
型號要放在標題,電阻的周邊照片要傳,

网友B:
天知道地知道,這種猜謎很難!

网友:
  隔空抓虊 !!!!

网友C:
一個燒了變兩個,把兩個數值相加可得原值

网友D:
要你將 [電阻的周邊照片] 傳上
是為解析其與周邊零件的電路關係才能推測 功能屬性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號要放在標題,電阻的周邊照片要傳,

謝謝指教!下次會注意一些!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知道地知道,這種猜謎很難!

抱歉抱歉!新手!不太知道要上傳那些圖片!

楼主:
抱歉抱歉!新手剛學習!不太清楚要那些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個燒了變兩個,把兩個數值相加可得原值

不太懂大大您所說的意思!能否解釋更清楚!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小弟修正發文方式!

圖片正面照↓

圖片背面照↓

細部照片↓

損壞的電阻↓

損壞電阻放大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你將 [電阻的周邊照片] 傳上
是為解析其與周邊零件的電路關係才能推測 功能屬性數值

感謝大大的指教!已修正發文方式!謝謝!

网友D:
依二極體方向估計是  -12V 電路 變壓器繞組吸收尖波

10 ~15 ~22 Ω 你都可以用   1/4W 常見  1/2W也好

网友E:
依經驗,是七盟電源,沒記錯是1k電阻,因會發盪,w數換越大越好!

网友F:
搜索一下版上,內文都有提到

https://bbs.pigoo.com/thread-19829-1-1.html 五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419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二極體方向估計是  -12V 電路 變壓器繞組吸收尖波

10 ~15 ~22 Ω 你都可以用   1/4W 常見  1/2W也好

感謝大大給的方向,已更換(22歐姆1/4W上去),使用電源測試器(有數值)出現了,目前測試中...!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經驗,是七盟電源,沒記錯是1k電阻,因會發盪,w數換越大越好!

很感謝大大給的建議,已經更換(22歐姆1/4W上去),目前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索一下版上,內文都有提到

https://bbs.pigoo.com/thread-19829-1-1.html 五樓

感謝大大給的文章,因為我故障的電源供應器是(台達電),我以為找(台達電)的文章,沒有尋找其他相關的文章!

网友D:
看17# 第二張圖片背面照   中上方還有七盟 印字
SEVENTEAM
ST-250WS

這台被換心過...

网友E:
1k都快燒了,換22歐姆1/4W上去沒凍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大大您所說的意思!能否解釋更清楚!

把一端引腳和斷點的量出電阻值
另一段亦同 再把兩個電阻值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17# 第二張圖片背面照   中上方還有七盟 印字
SEVENTEAM
ST-250WS

回大大!抱歉抱歉!小弟眼拙...跟另外一顆要修的混淆了!這顆沒換心。(確定是七盟電源35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1k都快燒了,換22歐姆1/4W上去沒凍頭!

回大大!有(換22歐姆1/4W上去)

使用電源測試器測試結果。

開機過幾分鐘後3.3V過一段時間就會消失,消失後又忽然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一端引腳和斷點的量出電阻值
另一段亦同 再把兩個電阻值相加

回大大!

阻值測試部分80-500歐姆跳來跳去!

兩邊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