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山葉 CUXI 100 化油版發電電壓問題

楼主(2020-09-13):
家裡的2008 山葉 CUXI 100 化油版 怠速發電電壓只有12.5V

催油門還是一樣12.5V,還有可能會掉到12.4V

電瓶,整流器,電盤內仁(山葉公司貨)都換過了,還是一樣充電電壓只有12.5V

網路爬文有看到,山葉的電盤碗公有退磁的問題

想要換電盤碗公,結果原廠停產了

請問各位前輩有其他的建議嗎? 還是電盤碗公有那裡可以做充磁的?

网友A:
殺肉場,買二手的,
除非沒磁性了,才會換,很難會壞
你的機車電池可以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殺肉場,買二手的,
除非沒磁性了,才會換,很難會壞
你的機車電池可以用多久, ...

現在是電力不足需要腳發時,才會拿去充電

所以目前兩顆電瓶互相替換XD

网友A:
有檢查整流器的發電嗎,站內有貼,爬文一下,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檢查整流器的發電嗎,站內有貼,爬文一下,可參考

1. 整流器接上狀態,線圈過來的AC只能12~13V,催油門也是一樣
2. 斷開整流器,催油門AC可以到24V
3. 有試過光陽的良品整流器,轉180度硬幹裝上,輸出電壓只有11.8V比,山葉的整流器輸出還慘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整流器接上狀態,線圈過來的AC只能12~13V,催油門也是一樣
2. 斷開整流器,催油門AC可以到24V
3. 有試 ...

換強化型整流器?
還是試試 山葉YAMAHA整流器-強化線組-老化救星?
以上僅供參考 我沒試過...

我2005年RS100 改HID(換了 可能是強化回充的整流器_可能有10年了)...
目前無開燈 催油門 電壓 還有 13.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