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變頻冰箱605CV壓縮機不啟動

楼主(2020-09-14):
請問各位先進,冰箱原本是燈不亮也不冷風扇也不會動,我量了化霜跟感溫器都是好的,73度C燒掉了,換了以後發現壓縮機不啟動,請問怎麼判斷是上面的控制機版還是壓縮機旁的變頻機版故障呢?

网友A:
你是如何確認感溫器是好的?

73度C很少單獨損壞,建議你直接將化霜感溫器換掉

測量電源供應器是否有12V輸出,若沒有,將他更換掉
若有,則驅動基板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確認感溫器是好的?

73度C很少單獨損壞,建議你直接將化霜感溫器換掉

感溫器應該是好的,因為我買一顆換上去也一樣,我用三用電表測量阻質誤差小於2%,謝謝先進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溫器應該是好的,因為我買一顆換上去也一樣,我用三用電表測量阻質誤差小於2%,謝謝先進指導 ...

tsao0427 大 的意思 不是說壓縮機不起動是感溫器壞

是說 73度溫度保險絲會壞 是化霜感溫器 無法正確判定化霜到達的溫度 而化霜電熱管一直加熱沒停止 而燒斷73度保險絲起到保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溫器應該是好的,因為我買一顆換上去也一樣,我用三用電表測量阻質誤差小於2%,謝謝先進指導 ...

  當你冰箱風扇不轉 . 燈不亮 ,(不包含壓縮機不運轉) 這是三洋冰箱典型的73度C燒毀狀況
會燒毀是因為電熱管加熱時間過長,溫度過高所致,而加熱時間長短控制
是由化霜感溫器偵測冷排上的溫度,再將數據交給主板晶片MCU去判斷
是否持續加熱或停止加熱

  也就是73度C會燒毀是因為MCU收不到化霜感溫器傳來的訊息(默認持續加熱),
這可能是化霜感溫器或是主板不良,也有機會是化霜感溫器線路(端子座)氧化所致

  這種情況下若你先換化霜感溫器,會發現問題依舊,因為此時73度C已燒毀,
若是只換73度C,問題會暫時解決,但只能正常約10小時左右,屆時73度C會再度燒毀,
因為MCU依然收不到化霜感溫器的回傳訊息

  所以我會建議你73度C與化霜感溫器一起換新,NTC感溫器這時候用三用電表測量比較新/舊阻值
是不準確的,因為你是在常溫下測量不是在極低溫下測量
  順便在基板側將CN2排線拔起,測量2條黑色線之間的阻值是否約2K左右,
這是在確認化霜感溫器連接線是否正常,至於主板,因為很少遇到化霜迴路故障,所以不建議你先換

  上面所講的都跟壓縮機不運轉無關,你先確認電源供應器有無輸出DC12V,沒有就更換掉電源供應器
,再用電表測量主板CN6是否大約有DC6V輸出,若有則變頻基板不良
依經驗大都是變頻基板不良居多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我換變頻基板及主板和變壓器,結果都一樣,感溫及化霜跟73度C也都換新的了,結果壓宿機只有跳一下就沒反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我換變頻基板及主板和變壓器,結果都一樣,感溫及化霜跟73度C也都換新的了,結果壓宿機只有跳一 ...

從主板將CN2插頭拔下 量溫度感溫器跟化霜感溫器 的阻值
CN3插頭拔下 量一下阻值

网友:
遇過壓宿機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我換變頻基板及主板和變壓器,結果都一樣,感溫及化霜跟73度C也都換新的了,結果壓宿機只有跳一 ...

怎麼不先測量直接全換了...
變頻基板有很多版本,很多外觀一模一樣,但就是不能用,有的外觀不同,但卻能用,千萬別搞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先測量直接全換了...
變頻基板有很多版本,很多外觀一模一樣,但就是不能用,有的外觀不同,但卻能 ...

有阿,基本上我量到主基版,變頻基版是公司人員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阿,基本上我量到主基版,變頻基版是公司人員換的

變頻機板既然是公司人員更換的 應該換後有試冰箱有無啟動吧

网友:
测量变频板的市电是否正常,也就是红黑电源线,没问题再看看CN5的红白线,这是控制线,决定是否启动压缩机,不外乎就是高低电平罢了,把它拔下来看看压缩机动不动,短接看看动不动,红线加+5V看看动不动,+12V看看动不动,这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如果看得懂电路,稍加观察就知道使用上述的哪一种。
另外,压缩机容易过热,其罐子上可能会有温度保险,比如你的压缩机,可能就是那对浅青线,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頻機板既然是公司人員更換的 應該換後有試冰箱有無啟動吧

有阿,啟動後就跳掉了,公司人員判定壓縮機故障,太貴了就沒要修了

网友(2020-10-24):
變頻機板可以賣我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