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R700小板問題

楼主(2020-09-14):
想詢問版上先進,這顆ic資料或有替代方案嗎?

這顆麻煩大家了

這顆麻煩大家了

网友:
看起來像電容的說.......

网友A:
POSCAP 鉭聚合物電容器 6TPE120MAZB

C8 = 120UF,6.3V

E8 =150UF

A8 = 100UF,壞板拍的

第二行第1個字: J =6.3V,有點難看出來是 J

尺寸都一樣,我覺得用100~150 應該都行,找料板有的

紅框是尺寸,一樣大顆,表格後面還有一堆規格,不知道差在哪

468.68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CAP 鉭聚合物電容器 6TPE120MAZB

C8 = 120UF,6.3V

感謝楊大俠相助,明天來找料件試試

楼主:
經過測試a8 J 可以 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