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式體溫計製作

楼主(2020-09-15):
離散零件自造 DAC, 目的為了節省成本或是更高的精密度,
可以學習到 熱敏電阻與電橋, 前製放大, 比較器, 振盪器, 計數器, 顯示器, DAC等等,
欲仿製可以把部份電路用現代 uP 處理器代替.

PS:還有人在用 ADC0804 嗎? 會被我笑 (笑自己多年以前曾經在8051上這麼做過)

网友:
謝謝提供早年適合教學的 DIY 書籍,早前的 MCU 用 8051 or Z-80 都算是高檔了.現在的 MCU 內涵 ADC 是基本了, 已經可以做很多的應用了. 用現在的 8051 改良版或是 MSP430 更甚是 ARM M0 等都很容易達成.

网友:
實作有各種不同方案。

能夠以8051實作出來的,都是底子深厚!

arduino也能做,曾經看過別人批評用這個方式做出來歸做出來,詢問如何運作與運作原理,對方可能說得2266~

网友:
ADC0804的轉換速度較慢,反應慢顯示溫度要等比較久,現在有增強型的8051內含高速及高精度的A/D轉換(STC12C5A60S2),或是ARM單晶片也是高精度及高速的A/D轉換,

也有單晶片內含A/D轉換及運算放大器(台灣義隆電子的單晶片EM78P458),熱敏電阻的類比訊號直接輸入到單晶片的運算放大器做前製放大,放大後經單晶片的A/D轉成數位訊號,只要一枚單晶片不需要其他電路,價格便宜。

假如使用熱敏電阻,用七段顯示器顯示各溫度,需要使用高速運算的單晶片,因為NTC 熱敏電阻的阻值跟溫度的變化不是線性,溫度越高時阻值變化越少,是一種自然指數的變化曲線,轉換後溫度數值要經過CPU做反指數運算修正成線性溫度的數值,

http://www.doyoung.net/DOC/STC12C5A60S2.pdf

有運算放大器的單晶片
http://www.docin.com/p-893935772.html

网友:
學習理論技術不錯...

實作上,有所變化...
基本理論一樣,但元件或方式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