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21發熱芯應用問題

楼主(2020-09-15):
請問大家,榨油機的發熱元件,本來用大同電鍋保溫片,110V50W,溫度太高(只要30W),故障率高,也不好安裝,想用發熱芯24V50W電阻3.5歐姆來改,請問大家用12V的適配器,可降低瓦數嗎? 要用幾A的,會有過載問題嗎? 要如何做,才能達30W左右。謝謝!

网友A:
康大哥~你不打算裝溫控開關嗎?裝溫控開關該就簡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大哥~你不打算裝溫控開關嗎?裝溫控開關該就簡單多了

有用溫控,想說瓦數降低來增長壽命,發熱故障,榨膛卡死,故障排除很麻煩,軸心還得校正,沒注意到更嚴重,馬達燒毀。

网友:
110V50W

P = V * I, I大約是0.5A(安培)

找一個二極體, 例: 1N4003(以上) 1A 200V(以上)
馬上變半波. 110V 50W,應該大約變成 110V 25W (半波發熱)...

以上供參,沒有實作,自行DIY,請注意安全...

註: 兩個 110V 50W串聯應該也可以變成25W的效果
(每一片變1/4,12.5W,兩片加起來25W),需要兩片,體積跟費用較多.
如果加熱片一堆,空間不是問題,就沒差...

网友:
110V 50W,找一個自偶變壓器,輸入55V,立刻變成了25W。

网友:
康大有考慮用3D印表機用的子彈型發熱棒嗎?那一支認真找才十幾塊台幣,沒屋頂賣30元上下.

网友:
110V 50W 功率過大好辦,買個TRIAC 功率調整器可解

楼主:
感謝前輩老師們,最後用2個40W木柄電烙鐵(其實只有30W與懷疑30W40W只有標示不同,被坑了),並連再串二級鐵。

補充內容 (2020-9-21 01:16 PM):
更正<二極體>

网友B:
石英管   水族館(最基本防水)都有賣易取得,單獨/整合性都有
數十W到上千W都有,配上溫控開關或多層保護都有(只看過條狀(直)式)
常見電熱水器/黑晶爐/水族加溫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管   水族館(最基本防水)都有賣易取得,單獨/整合性都有
數十W到上千W都有,配上溫控開關或多層保護都 ...

最須注重的是導熱(空氣.水,金屬),空間體積,及加熱位置說來話長,流量.壓力,搞到懷疑人生時,總想得到更多資訊,非常感謝大家提共資訊,我先這樣試試,希望能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