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洗衣機保險絲詢問

楼主(2020-09-15):
舊款洗衣機 不過電
保險絲 有焊接 直接拆下來
13A 125V 測量高度3公分
好像很難買到?

1.不知道能用 12A 或 15A 替換
向上才能保護 還是向下?

2.有找到 類似 但沒買過 不太懂
這是一樣的嗎 13A
中間白色是保護膜可以拿掉?

謝謝:)

网友A:
  若是咱手邊僅有 12A & 15A 的, 會採用 12A 的.

  因為超過原始保險絲的標稱額定電流太多, 若有過大電流時, 對洗衣機電路有損壞疑慮.

  過低, 熔斷頻率可能會增加. 一直換保險絲也挺麻煩的.

  陶瓷 (大電流) 與 玻璃 (小電流) 材質應用於不同的設備電路上, 不建議代用.

  陶瓷通常內置石英砂, 功能為降溫滅弧. 陶瓷管也可產生防爆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咱手邊僅有 12A & 15A 的, 會採用 12A 的.

  因為超過原始保險絲的標稱額定電流太多, 若有過大電流 ...

謝謝Nessie大大回覆
原來保險絲有分陶瓷跟玻璃二種
我以為都一樣XD

想問:12A 125v 不好找
能用 12A 250V代替嗎?
謎之音:
很菜的我認知125v台灣用 250v大陸用
我在屋頂看到的
古狗說好像250能用???

Than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Nessie大大回覆
原來保險絲有分陶瓷跟玻璃二種
我以為都一樣XD

250V 12A可以代用125V 12A。
但是用在洗衣機時可能要考慮防水(濕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V 12A可以代用125V 12A。
但是用在洗衣機時可能要考慮防水(濕氣)。

謝謝big619大大

原來250v也能使用在125

拆下來前 保險絲就有兩個塑膠袋 保護

☀️

网友C:
馬達使用的保險絲要選擇慢熔型
馬達瞬間啟動大電流才不會很快燒掉保險絲
所以選擇 慢熔 12A就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使用的保險絲要選擇慢熔型
馬達瞬間啟動大電流才不會很快燒掉保險絲
所以選擇 慢熔 12A就沒問題

謝謝kendy大大

目前我只知道 陶瓷跟玻璃型

剛查詢看到有分:
慢速型
普通型
快速型

我需要的玻璃保險絲是屬於哪種?

网友D:
請問您洗衣機上有貼一張標示額定電源、功率,這樣方便大家幫您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您洗衣機上有貼一張標示額定電源、功率,這樣方便大家幫您建議。

好問題 這台洗衣機年代有點久
外面貼紙都糊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問題 這台洗衣機年代有點久
外面貼紙都糊掉了:)

買回來的保險絲如果需要焊接,這焊工必須相當好,不然焊好後電表一量...又斷了

网友:
可以買帶線的保險絲盒來用~
然後再用套子包起來~

也可以買有防水的~

网友:
只要電流規格與快慢速度相同,也沒有尺寸問題的話,可以使用較昂貴的陶瓷保險絲代替便宜的玻璃保險絲,因為陶瓷保險絲的安全性遠高於玻璃保險絲。但玻璃的不能替代陶瓷的。

- - -

快熔的一般標示 F (Fast Acting)
慢熔的一般標示 T (Time Lag / Time Delay)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kendy大大

目前我只知道 陶瓷跟玻璃型

馬達瞬間啟動大電流才不會很快燒掉保險絲
所以選擇 慢熔 12A就沒問題

楼主:
謝謝Tsao大大
所以我另外買了保險絲座

謝謝fireway 大大
已經買了座 一樣的想法

謝謝tony大大
我剛找到一張圖 中間有顆錫球
這就是慢斷?
我原本保險絲沒有 是不是代表
原本是快斷?
上面只有寫:13A 125V(原本)
找不到12A慢熔。快斷才有12A
傷腦筋 能不能用12A 250V 疑慮?

謝謝kendy大大
我找不到慢熔12A

總言:慢斷 只看到 T8A T10A 真尷尬...
btw 我原本是30mm 13A 125V
沒意外會買 12A  250V 快斷.......
不知道有沒有未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