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試用對岸的機車化油器,CDI,整流器 光陽 KIWI-100

楼主(2020-09-15):
本來是好奇那化油器那麼便宜,若不能用就當做教學拆解教小孩,

結果某一天騎去買便當,半路就不動了,推到車行,老闆看了一下,有油有電有火,

就說化油器的問題,心想這要花幾千才能騎回家,老闆記性比我好,

說我不是有買一個對岸的化油器,我才想起來,叫我回去拿來裝看看,

裝上後就好了,順便驗看看排氣狀況,全都通過,沒有紅字,只是空濾進氣口孔徑大了些,

叫我用洗衣機排水管頭,剪一段用管圈鎖緊即可,使用後沒什麼問題,只是最高速的時候沒原車的順,

反正老了也不會想騎超過80,原車的都是想有空在來拆解清理,不過越老越懶,

到時應該會再買一個來換,便宜到不想清理.

趁沒事的時候,又買了一些東東回來試,尤其是那有灌膠的 CDI,以前是用機械白金接點,

用看的就懂,後來遇到這些灌膠的就很想把它脫光光,但都沒適當機會,這次買個 CDI 來試試,

可以用的話,就不影響隨時要用車,可以放心來把它脫光光,之前拆的整流器,沒耐心拆得很醜,

這次 CDI 耐心的慢慢挖, 雖然拆碎了一個電解電容與一個0805的電容,但已經可以看到線路全貌,

找片廢板拆零件代用上去,裝回車上還原,能用,沒拆壞,再拆下來,開始試便宜的 CDI 的,

接腳換一換就可以試出來順序,與我原來的腳位不同,我有買那插線組,記好順序並接到原來的線,

這樣我可以裝兩種不同腳位的 CDI , 試騎了幾天,可以用,但是感覺比較費油,踩發偶而會打腳且會痛,

原車的幾乎沒打腳過,就算有力量也非常很小,不會痛,看來這個沒標明 "數字進角"

的裡面可能沒有MCU動態控制不同轉速時的點火時間,類似古時候只有踩發的那樣會打腳,

原車的裡面有一顆8腳8位元MCU,所以今天就再買一個 "數字進角" ,到時候試看看是不是有 MCU,

若好用的話,應該也懶得把它脫光光,太便宜了, 整流器接腳試一試後,與我的順序相同,裝上後測量對電瓶的充電電流,

沒開任何燈時,對電瓶充電電流是 1.56A,整流器穩壓在 13.4V,嗯,我喜歡,電瓶不會被充的太熱.

上次買的剎車油鏡,用了幾年就裂破了,就順便再買買買,便宜到不用剁手.

車行老闆兒子說我為何不換新車,我說現在不是電腦車就是電池車,我這化油器車自己搞搞很省錢,

否則原廠零件太花錢了,代步車這樣就不錯了,偶而要與他爸爸出遊在騎重機就好了.

以上過程讓有興趣的人參考參考.

网友:
買原廠就好了,

楼主:
我手比較賤,喜歡東搞西搞,這次再買一個CDI本來沒必要,純粹是好奇想試看看,

因為原廠的已被我脫光光,再也不怕它壞,都能看的到,修換零件很簡單,

只是要找時間用示波器測量抓一下MCU它點火時間與轉速的曲線,

這樣用 PIC12C672 自己重寫個程式也很簡單,原廠CDI要1千多,副廠也要半價,

對岸的我能用的CDI不算運費的話,台幣不到100元,整流器本來要自己用MOS做一個,

自己能做就不怕他會壞,但這次順便買個整流器來ˊ試,也才台幣20元,化油器新的台幣300元,

比去買殺肉舊的還便宜,京濱化油器是中日合作,品質有一定的水準,以前光陽出的車叫HONDA,

後來日資撤出才改名 KYMCO,以前我騎光陽CB100,印象中化油器也是京濱的樣子,

反正我還能騎的日子也剩沒多久,原廠的營收利潤就交給年輕一輩去維持貢獻,

我年輕時已經貢獻過了,現在我負責在旁邊幫忙喊加油就好了.

网友A:
民間果然臥虎藏龍 經濟真難靠這推動 有沒有要自己寫個開源的控制器 給他創造更多飯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間果然臥虎藏龍 經濟真難靠這推動 有沒有要自己寫個開源的控制器 給他創造更多飯碗 ...

就如前面說過,越老越懶了,沒甚麼衝勁,前幾年流行可程式CDI的時候,也沒跟風,

自己也沒摸過幾種機車,各車種的特點更是不懂,所以只能是自用的可以亂拆亂搞,

網路上的我看不懂,都是說什麼色接這裡,什麼色接那裡,到底是接到哪裡我都搞不懂為什麼,

我是把自己的線組的膠布全拆掉,這樣哪條接到哪裡就很清楚,原理也就明白了,

所以很方便搞搞自己的車,反正這台代步車,騎到我身體無法騎之前,

應該都會一直有辦法維持能動,除非空汙要求改成更嚴格,

因為以前都忙著工作,都沒在搞機車保養維修,北部放在門口,冬天一直淋雨,

今年初才發現車台銹蝕快要斷成兩台,想買個車台來移植,才發現車身號碼已銹到看不到,

那意味著不能過戶,也不能換新車領貼補,只能報廢,後來把銹蝕部分加鐵管燒焊補強,

刷好油漆,盡量記得蓋雨衣,到我身體快不能騎之前,把它改成小ATV,這樣就可以留給小孩接手,

這樣我就盡到愛護地球,減少廢物的良心了.

网友B:
現在的車子真的不環保也不耐用,車行動不動就會叫人家換新
我那台阿帝拉化油車也騎了24年了,好騎好維修
不像噴射車隨時怕沒電,任人宰割

网友C:
我覺得對岸的品質不ok,不然網購上的機車類零件就不會特別把台灣生產的零件標示出來,而對岸大廠的零件加上運費便宜不到哪去

网友D:
淘寶買的到GY6光陽正廠零件~整流器跟點火器都是淘來的~非常好用~~~
連汽缸總成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車子真的不環保也不耐用,車行動不動就會叫人家換新
我那台阿帝拉化油車也騎了24年了,好騎好維修
不 ...

是的,騎了一輩子的化油器車,加上自己一點點的理解,東搞搞西搞搞,

也是一種生活樂趣,以前騎CB100還可以推發,後來的還可以踩發,

踩發之後就只能靠無窮盡的電池發動,不過不缺錢的人沒差,

錢發永遠的行的通,有本事的人不會像我只能東搞西搞浪費時間,

不如把那時間去賺更多的錢,慚愧的很,我好像賺錢的本領太欠缺了,大家別嘲笑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對岸的品質不ok,不然網購上的機車類零件就不會特別把台灣生產的零件標示出來,而對岸大廠的零件加上 ...

我也是抱著品質不會好的心態在面對,只是看便宜的可以來玩玩,

如果要他品質保證,這樣的想法就太天真了,原廠的就算有給保證,

也要遇到有良心的車行,除了自己搞之外,一般車行不都是在換零件修嗎,

連化油器都懶得幫你分解清洗,清洗完還要擔責任,換個全新原廠,多好啊,

品質由原廠承擔,拆裝工資固定可收到,省麻煩,不會搞的人,錢讓會的人賺很合理,

沒本事自己搞就努力賺錢吧,別像我賺錢含慢,修車技術沒有,只好瞎搞自爽,

每個人自爽的方向各有不同而已,這也沒啥好奇怪了,我還打算買個宗申250引擎,

據說鎖點一樣,可以直上我另一台KTR,看過幾個人改過了,也有人引進整台在販售,

便宜就玩玩,也不敢期待他能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寶買的到GY6光陽正廠零件~整流器跟點火器都是淘來的~非常好用~~~
連汽缸總成也有~ ...

嗯嗯,看來你也是很能自己搞的,我只會瞎搞,

我也是準備買氣缸來換,只是我的缸還沒壞,

還在看有沒有可以加大容量的配套,好像以前在搞CPU操頻,

我就是手賤吧,還有2台250的Beta技術車好久沒騎了,也是要清理一下,

玩太多東西,變成沒時間玩另一些東西,玩物喪志啊,我也看開了,喪志就喪志吧,

我也胸無大志,只能慶幸自己一輩子沒浪費太多錢來滿足自己的物慾,

意思就是說,我沒本事買超跑啊,我又不能把妹,就不敢入那錢坑,

看有些年輕人開著超跑,我都來不及羨慕,急著找洞躲起來,我怎麼就賺輸人家買不起呢.

网友D:
我都在這家買的~
https://shop61812218.taobao.com/?spm=a1z10.1-c.0.0.2f1d6785kzaaOw
購買之前眼睛要睜大~大陸用的有的跟台灣有一點差喔~

有人說這是高仿的~~

我只會搞我那一台豪邁~這一台機車還是尾牙抽到的獎品
技術好的機車店很多~
我也碰過那種半路師~錢很敢要~很敢開價~
反正說啥就是要拆~拆就是要給錢~
所以小東西就自己來~
上次電阻器斷線~查線找好久~
弄好電阻器後~整流器就沒再壞過了~

网友E:
我目前GY6的化油器也是內地淘來的,之前的原廠化油器怠速會熄火,

換了以後沒有自己怠速熄火過,GY6化油器內地很多選擇但是我不敢買便宜的,

怕會熄火燒車,目前這顆用了快三年了沒有什麼問題...

對了,附帶一提,這顆的價格和當初原廠KYMCO一顆的價格差了將近十倍.{n_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在這家買的~
https://shop61812218.taobao.com/?spm=a1z10.1-c.0.0.2f1d6785kzaaOw
購買之前眼睛要睜大 ...

謝謝你提供的連結,讓我多了一處可參考,購買前我也是多方比對外型尺寸,

畢竟那邊車種的名稱與我們不同,不過價格便宜的試試也無妨.

這個是我買的店家,東西比較雜,種類很多也提供大家參考.

https://shop111651243.world.taob ... 26.3.69fc4208KPyyt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GY6的化油器也是內地淘來的,之前的原廠化油器怠速會熄火,

換了以後沒有自己怠速熄火過,GY6化油器內 ...

如果只是當做代步車,不是要當競技車,差十倍的價錢,就算性能比原廠差一些也很值得,

若性能不覺得有差,那就太值得了,你自己能替自己省很多支出,真是好事一件,

有空關注一下,是否有可以自己加裝ABS的配件,我前輪有碟煞,只要串個控制閥,

自己寫個程式來連續點煞也不難,難在後輪原來是鼓煞,還要有適當的結構來改裝,

不知政府合時會實施這要求,可能自己改的也不會被認可吧,可能要有車行改裝並登記,

就像汽車要加掛拖車,我要自己燒個小拖車也不行,必須要買廠商售出的,

尺寸再大一些就要掛牌交稅金,土地面積小,人口密度高,安全規定也相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