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M57SLI-S4 求維修圖紙

楼主(2020-09-16):
(图片)

网友:
點位圖
GA-M57SLI-S4 20A.rar (371.4 KB, 下載次數: 32)

線路圖
GA-M57SLI-S4 V2.03-已解鎖.pdf (894.37 KB, 下載次數: 44)

GA-M57SLI-S4 V2.03.pdf

940.06 KB, 下載次數: 20

网友:
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29984-1-1.html 6520

https://bbs.pigoo.com/thread-36699-1-1.html 整合橋

楼主:
不是那個問題喔,那個我量過有5v
顯卡旁邊的6520壞掉,換了還是沒畫面
上下管都有電

网友:
這NVIDIA晶片組主機板溫度都很高~~很奇怪

楼主:
關於底下這句

同時電源IC會輸出另一個控制電壓去控制另一MOS電路.輸出一個+2.5V的電壓.該電壓一般是時鐘IC
的供電組之一.並送給CPU作為參考電壓Vtt 2.5V

如果上下管那邊mos腳位有量到一組電壓剩2V左右,那我應該要去查ISL6312哪隻接腳上的零件?

楼主:
請問我這樣推論正確嗎,因為實在找不出問題了,debug 三個狀態 RST、IDRY、FRAME 三個信號都已修復到有效

ISL6312 晶片的 UGATE1、2、3 供應上管 MOS 電壓VGS,讓MOS 開啟通道使電流 Id->Is 給下管
如果 VGS 只有2V 是否會導致 MOS 通道過窄,導致無法供應足夠的電流讓CPU 運作?
因為上下管的MOS我都拆過,也都換過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這樣推論正確嗎,因為實在找不出問題了,debug 三個狀態 RST、IDRY、FRAME 三個信號都已修復到有效

電路圖好像上GATE1.2組上管好像電路一樣吼
你可以把上管mos 拆掉 比較GS 的阻值(記得調一樣)檔位。
若低蠻多的你可以考慮對該,該異常的GS灌電看看是誰在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