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賭性又牙起來了 收了一台acer vn7-591g 求電路跟零件圖 感恩

楼主(2020-09-16):
賣家說容易當機螢幕花屏重啟
到手後先清一清風扇跟重上散熱膏
上硬碟安裝WIN10 結果沒安裝完就藍白畫面重起
在想這次........難道要翻車了......................................

記憶體橡皮插次候有好一些.外殼裝上不鎖螺絲在系統裡敲敲鍵盤還會稍微花屏多敲幾下就給我藍白畫面.....重開機.
金士頓輛條8G換成三星兩條8G.......目前試起來是正常,金士頓的換到另外一台 ,兩台都用win10 記憶體診斷測試結果都是正常
昨天把bios 解鎖 有看到超頻選項在那設定 但是印象沒有存檔從開機 結果又花屏當機.後來BIOS回復出廠設定
目前試機中
原廠出廠應該是一之8G金士頓 賣家在多安裝一隻8G金士頓  看起來是水土不服

請教四代CPU是不是已經把CPU内顯跟CPU內核的電源接在一起了 沒有像3代還有分開
求電路跟零件圖 感恩

補充內容 (2020-9-16 03:27 PM):
剛剛因為發現螺絲崩牙拆起來用AB膠固定螺帽,又把主板拆下來看看記憶體插槽 結果發現焊腳有一整排吃錫不夠 用鑷子推一推發現有幾腳空焊...............

補充內容 (2020-9-16 03:30 PM):
裝好機把整機拿起來懸空敲一敲不會當機............繼續測試......

楼主:
板子編號

記憶體插槽焊錫不足 確定有空焊

网友A:
這好像不是維修實例?

网友B:
沒有板號 無法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不是維修實例?

的確~~應該算"求救"

网友:
錯字也太多了,發文都沒有回看訂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板號 無法提供

板子編號
Handes_HBS
14206-1
448.02W03.0011

補充內容 (2020-9-16 04:53 PM):
太晚看到怎麼刪掉呢.......

板子編號

板子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編號
Handes_HBS
14206-1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不是維修實例?

看發文看到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