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ES-103SBF洗衣機,脫水行程故障無法運轉

楼主(2020-09-16):
聲寶ES-103SBF洗衣機,
單獨設定脫水功能,再按啟動鍵,會出現逼逼逼警示音,無法啟動
發現有一顆電容燒毀
初步研判是故障問題

因為被燒毀了 無法猜出電容的規格,請問前輩們這顆電容可能的容量、規格

网友:
可以查看看電路上的IC的規格,可能有應用電路說明,或許就有電容規格可以參考,提供IC編號比較好提供意見

我猜應該是跟板上的其他黃色方形小電容一樣的

网友:
電容!?
脫水異常逼逼聲,上蓋異常否?安全開關?先短路試試。

楼主:
有測量過上蓋的「微動開關」,應該是正常的可開短路

网友A:
黑色長形的IC是甚麼? MCU嗎?
電容應該是濾雜訊穩壓用,
用10uF到數10UF, 耐壓35~50V以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長形的IC是甚麼? MCU嗎?
電容應該是濾雜訊穩壓用,
用10uF到數10UF, 耐壓35~50V以上即可, ...

感謝回覆!後來另外找一片中古的控制板,換上去~~目前已經都正常了,電路板有一點點不一樣
(雖然還是不知道那顆電容容量)

网友:
看起來像突波保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