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電容維修更換請教

楼主(2020-09-17):
各位前輩大家好,因為本身非本科系,但是喜歡DIY維修的成就感。
近期因為吊扇不會轉,有拿別台同型號的吊扇零件來更換是可以啟動,
所以研判是啟動電容損壞,經用照片詢問賣家,已購買回來更換並利用Wago按照原本的順序串接,但是仍然無法啟動,
再換回別台的零件,還好還可以啟動,沒有燒壞馬達,以下問題請教:

1.後來有仔細端詳上面的電路圖,想請教是否為電容器內沒有電阻所導致無法正常啟動?
2.google了一下,確實有330K歐姆 0.5W的電阻,自行加上電阻的方式是否如圖焊接即可?

网友A:
主要差異  新(G共接—〉三出)舊(W-5UF/300V是獨立無共接,G共接—〉二出) 差在電容器電路不同,圖片無誤的話。

搞不好單買5UF/300V電容就正常了,該就電容線抽換。
也可以原先使用方法另台電容個別去測接就知道了哪組故障。
用電容表測容值最準,不用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差異  新(G共接—〉三出)舊(W-5UF/300V是獨立無共接,G共接—〉二出) 差在電容器電路不同,圖片無誤的 ...

你好..想請教電阻的部份是可以忽略的嗎?
如果是那我可以試試看你說的另外單買一顆5uf 300V的來達到獨立的效果。

网友:
電阻是可忽略,卻可匹配該風扇線圈。
也不是你如圖二  電阻棕黑棕100歐姆,原圖是高阻抗330K歐姆。
也不用在買新的,先測哪線組電容故障,如空間夠現成已買就可接上(另二組(出線)不用接)不用浪費時間金錢了。
也可分別測所購新品,內建三組電容容質各自是否異常。(沒電容表只有這樣判斷看會不會中籤)
用猜的,如圖(舊)還是最上哪組獨立啟動線組電容失能。

网友:
新舊電容內部接線方式不同,不能代用。

內部電阻主要是安全考量,斷電後可以把電容殘存電量放光,以免維修時觸電,這麼大阻值不至於影響風扇馬達運轉。

原本W跟G線沒接在一起,新的三顆電容接在一起出兩條灰線,灰線不能替代W線,直接替代有可能會出現安全性問題。

楼主:
感謝以上前輩的指導,我大概知道作法了,假日再來實作看看:
先利用電錶的電容檔位量測看看舊電容是那一組故障,就直接使用新電容對應的那組就好,
不可全用新電容,因為新電容將三顆電容接在一起出兩條灰線,導致無法直接替代舊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前輩的指導,我大概知道作法了,假日再來實作看看:
先利用電錶的電容檔位量測看看舊電容是那一組 ...

因為一開始,啟動運轉電容組,五線式,就買錯了新買四線式。

新的買錯了(一線之隔),就加減用,新買的內單一電容(內部任三顆之一都可用,如果二顆只能用在舊電容中間下面哪二組,看哪個失能,不用功能的線包起來絕緣)。

舊電容內部其他組或全壞與空間不足或很計較。   雖然簡單(時間/運費/材料......還是貴森深...業餘的痛)
那就沒辦法重新花錢再買五線式電容組,如果無法與電容完全匹配,最起碼你的啟動電容也要接近5UF(最好一樣),其他共接另二組電容質不同轉速不一樣而已。

下面參考看看,非置入行銷,剩下自己找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1865787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