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Sanwa YX-360TRs 的電阻 R21 阻值

楼主(2020-09-17):
各位先進平安:

小弟日前於網拍購得 Sanwa YX-360TRs 電表,經測試直流、交流電壓檔沒什麽問題,惟電阻檔 X1 沒有反應(有裝上9Vx1及 1.5Vx2 電池),打開電表一看發現 R21 燒黑了看不出完整色環。Google 翻了很久,只找得到 YX-360TR 電路圖。
小弟於本論壇找到幾乎是 Google 唯一一篇的維修文 sanwa YX-360TRs 三用電表故障 ,文中雖有貼上電路板照片,無奈小弟並無法有效分辨其色環排列。

目前小弟僅知道 YX-360TR 的 X1 那顆電阻值是 19 歐姆,不知有哪位先進能否告知 YX-360TRs 的 X1 那顆電阻其色環排列或阻值,謝謝!

网友A:
電阻檔位 X1 R21 用19歐姆試試

网友B:
18 、18.25 、18.5、19都有人用...

隨便焊一個吧,再量測好的小電阻看是不是在可接受範圍

网友C:
我看這種色環電阻一直都很心虛 ... 我都會算錯 最後還是用電表量
這顆看起來 20 開頭  覺得是 200歐姆
    右邊那顆 19開頭  覺得是   19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檔位 X1 R21 用19歐姆試試

引用 网友B:
18 、18.25 、18.5、19都有人用...
隨便焊一個吧,再量測好的小電阻看是不是在可接受範圍 ...

引用 网友C:
我看這種色環電阻一直都很心虛 ... 我都會算錯 最後還是用電表量
這顆看起來 20 開頭  覺得是 200歐姆

感謝幾位大大回覆。
這幾種電阻的阻值好像不是常用的規格,是不是要用串並聯去兜出來呢?

借此一角補貼一張完整的 YX-360TR 的電路圖+零件清單 供需要的人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幾位大大回覆。
這幾種電阻的阻值好像不是常用的規格,是不是要用串並聯去兜出來呢?

YES 用串聯去兜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YES 用串聯去兜出來

感謝大大回覆。
原始電阻看起來應該是 1/2W 的規格,若是串聯的話是不是每一顆都要 1/2W 的?

网友D:
焊個可變電阻上去,邊調邊拿小電阻量看看,量到你可以接受的,就是那個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個可變電阻上去,邊調邊拿小電阻量看看,量到你可以接受的,就是那個阻值了 ...

感謝大大回覆。
是個好方法,小弟學習了。

這裡真是個溫暖的園地,一個這樣的小問題都還會有這麼多熱心的大大幫忙解答。

借此一角小弟提個小疑問,支持論壇點擊廣告是所有成員應盡的義務,小弟樂觀其成。但不知點擊到什麼程度才能讓論壇累積到點數?是開啟網頁完成即可?或是需進一步完成廣告內的交易才算數?小弟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希望點擊廣告的過程能對論壇產生實質的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原始電阻看起來應該是 1/2W 的規格,若是串聯的話是不是每一顆都要 1/2W 的? ...

兩個數值差異不多時 1/4W 即可  例如: 10 串 8.2   或是 36//36   36//39歐姆

事實上只有1個 1/4W 19歐姆也行    失手歐姆檔量到 110ACV  300DCV
這時候別期望這個沒事   它不死指針表頭要死
要有替劫護主的覺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是個好方法,小弟學習了。

點擊就是滑鼠按到壞就是王道哈哈哈哈哈,開玩笑的啦!只要有上來就按個幾下就對了

网友E:
我有SANWA YX-360TRE R1電阻色碼:棕/白/黑/金/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SANWA YX-360TRE R1電阻色碼:棕/白/黑/金/紅

感謝大大回覆。

看來這顆 R21 應該就是 19 歐姆了,小弟盡快取得零件修復後,再向各位報告結果。

PS:小弟剛剛才發現標題誤植成 Sansa...,應該是 Sanwa 才是,看來是 iPad 自動組字把它換掉了。不知版主或其他有權限的大大可以幫小弟修正一下,不勝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