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3a200 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20-09-18):
奇美 tl-43a200 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
請問 背光只有24V是正常嗎?(30-100V)

補充內容 (2020-9-18 01:46 PM):
發現LED+電壓會從50V慢慢降到24V

補充內容 (2020-9-18 01:48 PM):
ADJ 約4.7V
BL ON/OFF 4.6V

网友A:
led電壓應該24v沒錯..
樓主應該檢查led燈條看看是否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電壓應該24v沒錯..
樓主應該檢查led燈條看看是否故障~

發現有一燈珠故障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電壓應該24v沒錯..
樓主應該檢查led燈條看看是否故障~

燈珠更換後---正常 謝謝W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1. 最好是全部燈條換新,不建議只換一顆燈珠,因為其他的燈珠也逐漸老化, 怕的是不久之後電視又要返修.
2 .拆面板很費工又有面板損壞危險成本, 面板不能常拆, 所以建議一次將全部燈條換新.

网友A:
我有換過幾台電視燈條...42~55吋都有...
事實上只要空間大..50"以上有時要2個人搬面板...
應該是沒有危險性..

現在機板故障機會比較小...大都是燈(珠)條.
我也都是一次全部都換掉...
現在的LED-TV大概4~5年就有機會掛掉燈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最好是全部燈條換新,不建議只換一顆燈珠,因為其他的燈珠也逐漸老化, 怕的是不久之後電視又要返修.
2 .拆 ...

是全部燈條換新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換過幾台電視燈條...42~55吋都有...
事實上只要空間大..50"以上有時要2個人搬面板...
應該是沒有危險性 ...

是全部燈條換新 THANKS

网友:
一般的led有壞掉時的電壓可能都可量到25~38v,正常點亮時電壓50~100v都有,所以可以直接判斷電壓只有24v時是沒有正常工作,也就是有led顆粒壞掉,昨天才碰到一台東元50吋特別不同,開機時的led電壓是0v,沒有插上左右共兩組的led燈珠時也是0v,嚇了一跳,原本以為是不是有搞壞了,碰碰運氣插上已換新的led燈珠,過幾秒才從0v變為99v輸出,第一次碰到不一樣的工作狀況,往後應該也會很容易碰到一樣做法,提供各位大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