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小課桌椅桌腳增長

楼主(2020-09-18):
各位前輩

家中有張國小課桌椅,想拿來放筆電

但搭配的椅子是成人尺寸,所以桌子就太低了
桌面離地高60公分,若是一般成人使用,高度至少要70公分
最簡單的方式當然是直接拿木塊墊高,但是一踢到就倒了
筆電摔壞的話,我耳根就不清淨了

有甚麼建議的設計可以簡單完成,又不失牢固性呢?

網拍有很多這類淘寶貨,發貨地多為海外,加上運費也不是很划算,且寄送時間較久

我看到IKEA有這種床腳
我對紅圈的零件有興趣,若能單購此零件,手邊現有的木材應該就可以輕鬆完成吧

网友A:
有興趣DIY
1.快的話,桌腳與欲增長桌底桌腳合計八個都鑽適當長度適當孔徑,五金行易購,只要剪適當寬長度螺桿四隻轉入桌腳與增長腳旋轉對接,就不會脫落了,除非把二者木腳踢斷。

2.複數的麻煩的話,增加入崁入式螺帽或四角螺釘,當然也要適當鑽孔(螺帽孔位與螺桿需規格相符,二者深度寬度不一樣),還要對接螺帽*8相容螺桿*4對接。如圖二

我賄選1,連高低雙層床四根都是放對插桿卡住。

備註:最基本需有電鑽與適當長度與直徑木鑽尾。

网友B:
椅腳鋸掉, 直接把桌面鎖在墙上, 不就好了??
操作電腦的時候.. 腳也不會卡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DIY
1.快的話,桌腳與欲增長桌底桌腳合計八個都鑽適當長度適當孔徑,五金行易購,只要剪適當寬長度螺 ...

螺ˋ桿是指這個嗎?只是我不知道我家附近的五金行是賣現成的還是能當場裁切長度

前輩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吧?若是這樣,確實是最簡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椅腳鋸掉, 直接把桌面鎖在墙上, 不就好了??
操作電腦的時候.. 腳也不會卡卡的啊! ...

因為桌子是跟友人借的,等小朋友國小畢業可能要歸還
桌腳鑽孔我還能復原粉飾一下,鋸掉桌腳就...

网友:
人不高的話    椅腳鋸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ˋ桿是指這個嗎?只是我不知道我家附近的五金行是賣現成的還是能當場裁切長度

裁切,再加一隻最便宜線鋸(簡單鐵木都好用)鋸一半,就很容易敲斷。
主要工具還是備一支電鑽,鑽、鎖都好用還可客串磨。
不然手工(搖)鑽,電氣化好像也不太好買。

更省用鋼筋(條),都會區不太好買(檢看看),五金行螺桿倒是好買。
反正就是入釘(超大隻的鐵柱)外觀就算畸形木頭椅腳(豬馬牛羊蹄熊掌.........等,聽說現在意識形態叫文創.....扯遠了)內部也看不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桌子是跟友人借的,等小朋友國小畢業可能要歸還
桌腳鑽孔我還能復原粉飾一下,鋸掉桌腳就... ...

那... 墊個磚頭就好了...

网友:
木塊加上 L型鐵片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ˋ桿是指這個嗎?只是我不知道我家附近的五金行是賣現成的還是能當場裁切長度

去五金行買角木,鋸成適當長度,一端鑽洞
桌子腳底部鑽洞,截一段衛生筷,
一端插桌角的洞,一端插角木的洞。

不穩的話 可以一次鑽兩個洞,兩截衛生筷應該很穩固。
有鐵條或其他材質也可以,之後桌子要復原的話,直接把裡面的衛生筷折斷剉平
這樣久不會看到有洞了。

(用衛生筷比較軟也有彈性,萬一踢到續接的角木,衛生筷會斷開變形,用鐵棒的話,桌子腳承受不住就會爆開。)

网友:
有沒有考慮~
買個筆電 散熱架 來用~
或者螢幕架/鍵盤架~
都有增高的效果~

网友:
我的建議是.量測桌腳尺寸.去五金行裁4根四方管.在每根上沿四面鑽洞.把桌腳套進去(尺寸太鬆記的塞木片或是其他東西).尖牙螺絲釘四面鎖住就可以了.套入深度至少5公分.以免晃動.就跟樓主圖上木頭的家具增高腳一樣.只是改成四方白鐵管.要還東西.把腳拆掉就行.其實我更建議.買1組2個牆壁用三角架(空間小可以買活動式的).打4個洞.塑膠栓塞進去鎖住.再去弄二手(去廢屋拆.或是檢工地裝潢餘料)或是買一手木板做桌面更好.厚玻璃得更好.只是不好裁切.固定需要用矽利康.麻煩.東西以後還別人還是要再弄一個

网友:
也可以試試,用PVC管烤軟,讓後套上桌腳。

感覺蠻可行的,但是會很醜,PVC管用薄管(導線管)應該就可以了,自來水管比較厚,容易烤焦。

网友:
還有角鋼增高,邊腳木鎖螺絲......
想活動,滑輪增高,底部腳木鑽孔.....

网友:
等小朋友國小畢業可能要歸還? 要改造修理還不如把桌子還朋友,自己買一張比較省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五金行買角木,鋸成適當長度,一端鑽洞
桌子腳底部鑽洞,截一段衛生筷,
一端插桌角的洞,一端插角木的 ...

我後來評估了一下,衛生筷真的最省事,堪稱窮人木榫,這樣暫時架高足以讓我耳根清靜一陣子

烤PVC管我也有想過,只是沒實際操作,不知道我的技術夠不夠好

附帶一提,各位前輩手持電鑽時有沒有甚麼輔助工具可以垂直下鑽?(沒有鑽床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