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大樓對講機(樓下的)

楼主(2020-09-18):
請問 我把對講機拆開,這板子寫TR-02 是那一家的對講機哩
外面的廠牌不見了。

TR-02

TR-02

現在就是樓上跟樓下都聽不見,很重的雜音。

圖中有個 應該是變壓器,中間的線斷了,這會影響到嗎??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謝謝板大,我會用了,剛看了一下影片,終於知道怎麼插入圖片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板大,我會用了,剛看了一下影片,終於知道怎麼插入圖片了。謝謝

謝謝配合

网友B:
大樓對講機-樓下跟門口對講無聲?(廠牌不明,CK-1002,CK-1003)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樓對講機-樓下跟門口對講無聲?(廠牌不明,CK-1002,CK-1003)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02-1-1.html ...

有爬過這篇了,只是電路板不太一樣,我是懷疑,我圖中的紅色變壓器掛了,但也不知型號

网友:
樓下外面的廠牌不見了,那樓上的對講機廠牌還在嗎?

网友C:
建議把接點清一清,用WD40螺絲先除繡,再重新接線看看。
紅色聲頻變壓器,中間腳原本就可不接。

网友:
看起來好像小時候做的有線對講機,請您電路板銅箔面清理,是否有裂錫、銅箔脫落或鹽塊
電線鎖點刮乾淨上油

再不行電解電容全換
還不行請您逐個對講機拆開,是否有螞蟻在電路板作窩

网友D:
看起來和網路上這台的電路板很像。

大門對講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把接點清一清,用WD40螺絲先除繡,再重新接線看看。
紅色聲頻變壓器,中間腳原本就可不接。 ...

好的,謝謝。

原來中間的腳原本就可不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和網路上這台的電路板很像。

大門對講機

好祥細 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