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PC用的電源可改成伺服器用嗎?

楼主(2020-09-19):
昨日在朋友的回收場撿到一棵伺服器用的電源,由於老哥那兒有幾台伺服器用的機子,想說撿回來當備用的,結果是無法啟動,連5V的待機電源都沒有............

眾所皆知伺服器用的只有12V與5V跟-12V,如果將一般PC用的電源相關接線改成與伺服器用的相同,可用在伺服器上嗎?

网友A:
只要電源輸入符合主板要求, 當然就可以開機啊!

牛現在用的主板只吃12V
把CoolerMaster RS-550-AFBA-G1改了一下..
好用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電源輸入符合主板要求, 當然就可以開機啊!

主要的是...牽扯上伺服器的玩意兒...
就特別特別的貴,伺服器的東西是比較耐用些,我也來找一台用看看。
朋友撿到的那台,想跟他A起來,可是人家另有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是...牽扯上伺服器的玩意兒...
就特別特別的貴,伺服器的東西是比較耐用些,我也來找一台用看看。

電源可不可用...
一來是電源規格是否匹配(電壓電流...)
另一個是電壓上升速度,一般ATX都有規範/規格...
server有沒有統一還是各個公司有自已的專用規格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都沒問題,要代用不是問題....

倒是沒有stand-by怪怪的....
server一般都有BMC(要吃stand-by的說)....

网友:
功率够就可用(主要看相应电压的电流),PC电源的输出电压种类一般都多于服务器的,只是服务器专用的可靠性要高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