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檔位求助

楼主(2020-09-19):
請問一下,家中有一台吊扇發生調速問題
原本強-中-弱三檔,現在是強-強-弱
要拉過中速檔位時,藍色開關會產生火花
開關是L-3-1-2的,請問我拉到2的時候
銅片2-3都會導通,這是正常嗎
是那顆啟動器的問題,還是這個開關問題

网友A:
我覺得開關看起來正常,會出火花我也覺得正常,
就算換新過一陣子也是出火花,我們不可能常常在拆這開關來看,
電容跟一般風扇不同,表示3檔都須用到這電容,
電容買一顆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開關看起來正常,會出火花我也覺得正常,
就算換新過一陣子也是出火花,我們不可能常常在拆這開關來 ...

所以拉到2檔開關是2跟3的銅片都導通是正常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拉到2檔開關是2跟3的銅片都導通是正常嗎

"拉到2檔開關是2跟3的銅片都導通"
您是把切換開關拆下來量的??? 還是在電容有接的狀態下量的??

如果是拆下來量, L腳為輸入端, 1/2/3為三段獨立導通才對.
如果是在電容有接的狀態下量的, 那.. 電容應該有一檔已經不正常了(短路?)!

補充內容 (2020-9-21 10:28 AM):
猜測錯誤!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1659&pid=929209 訂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到2檔開關是2跟3的銅片都導通"
您是把切換開關拆下來量的??? 還是在電容有接的狀態下量的??

我是開關獨立拆下來量的,L是直接上電源端沒錯
3跟1檔都獨立導通沒錯,所以拉動時都不會有火花出現
就拉2檔時才會有像短路時火花出現
然後跟1檔的風速一樣大,並沒有減速的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開關獨立拆下來量的,L是直接上電源端沒錯
3跟1檔都獨立導通沒錯,所以拉動時都不會有火花出現
就拉2 ...

圖片來源: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60&t=2898156

牛是錯的... 2檔是2+3導通的
所以.. 要看 線/電容/風扇 怎麼接了!

网友:
猜測...

1. 1檔 是直通(不用經過電容)
2. 2檔,所謂2檔(或2檔以後),只是電容大小差異
3. 3檔,也是接電容

假設 大電容10UF, 小電容5UF

A: 1,2,3 各別導通
     1-----------直通
     2-----------大電容(10UF)
     3-----------小電容(5UF)

B: 1,2,3其中2檔是2,3同是導通
     1-----------直通
     2-----------大電容(5UF)
     3-----------小電容(5UF)
同樣 風速2檔(10UF),但是因為2,3同時導通
2只要接5UF電容(跟3並聯產生10UF效果)

電容5UF跟10UF 在二三百伏耐壓上,也有一些價差,
所以在2檔時, 2,3同時導通可以有效 利用元件(電容)...

网友:
L213 電容變速吊扇開關(並聯容抗)
說明:
◆利用多個電容切換電容值變速。 (C1啟動電容、C2 & C3減速電容)
◆接法:第一段為(L+1),第二段為(L+2、3),第三段為(L+3)。

第一段 接點 L + 1 (Bypass減速電容)    無容值,無容抗                 快速(L→1→C1→馬達→N)

第二段 接點 L + 2 + 3  (減速電容C2+C3) 較大容值,較小容抗      中速 (L→2+3→C2+C3→C1→馬達→N)

第三段 接點 L + 3 (減速電容C3) 較小容值,較大容抗                  慢速  (L→3→C3→C1→馬達→N)

第四段 接點 L  OFF(關燈)

第二段2,3導通是沒錯的

楼主:
請問一下,我在網路上找不到一樣的電容
請問這兩顆哪個可以直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我在網路上找不到一樣的電容
請問這兩顆哪個可以直上

這兩種電容的接腳是一樣的! 但容值不同!
而容值不同, 會影響的是風扇轉數!

參考#8 benson1206大提到的..
開關L腳, 應該是接電容的灰線 Gary/G
開關1腳, 應該是接電容的紅線 Red/R
開關2腳, 應該是接電容的棕線 Brown/N
開關3腳, 應該是接電容的紫線 Purple/P

您應該要用原來的電容規格比較洽當

网友:
五線3合1電容接線,網路借圖,稍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種電容的接腳是一樣的! 但容值不同!
而容值不同, 會影響的是風扇轉數!

市面上找不到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找不到一樣的

如果是牛..
牛會找容值接近的來換..

換了以後,
再看風扇轉數情形, 再決定要不要再更換, 或是接受更換後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牛..
牛會找容值接近的來換..

5.5-9-12那顆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5.5-9-12那顆可以嗎?

牛會挑 4.5/6/6這一顆
原用 4.5/6/10, 三段容值分別是 4.5/6/16
改用 4.5/6/6, 三段容值分別是 4.5/6/12

牛會挑數值近的來換!

楼主:
再請問一下,這種可以改成獨立的三顆電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