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九如抽水機SP500ASH時轉時不轉

楼主(2020-09-20):
問題已解決,請wish大幫我刪除

楼主:
太座好心怕馬達燒了,昨晚抽完水她把總電關了,我還一直往其他方向找。

网友:
檢查看看是不是電線的問題囉

樓上水塔裡面的應該是浮球開關?

在樓上量是導通的狀態
在樓下馬達側量電壓對不對
斷電源線的狀況下量通到樓上的電線電阻是多少
也可能是要斷不斷的,順便量一下電源線與對地的電阻吧

======

準備另一個電源線,當發生水塔沒水,馬達不作動,馬上切換到另一個電源試試看

以上活電作業時注意安全

网友A:
>> 問題已解決...

問題解決,得到的是"寶貴"的經驗,不用刪...
(最難debug是東西都沒壞,但就是"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問題已解決...

問題解決,得到的是"寶貴"的經驗,不用刪...

是啊,明明前一晚都好好,怎麼突然又掛了,所以也沒去量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座好心怕馬達燒了,昨晚抽完水她把總電關了,我還一直往其他方向找。

為什麼要把補淚嗄關掉?
平常習慣如此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明明前一晚都好好,怎麼突然又掛了,所以也沒去量電壓。

倒是 得到這寶貴經驗...

可以來加裝 電源指示燈(或作動燈)...
這樣在晚上看不太清時,有明確可了解
是電源或(接點)動作問題...

端子台都有了,準備(作動)指示燈應該不是問題...
如果(作動)指示燈拉到樓下,以後在家(樓下)就可以看到運作狀況
也可不用樓上樓下跑來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要把補淚嗄關掉?
平常習慣如此嗎?

從來沒關,只是剛好碰到出問題,她怕我沒處理好,半夜睡覺時燒馬達,太座永遠是對的。是我疏忽了沒有去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 得到這寶貴經驗...

可以來加裝 電源指示燈(或作動燈)...

這個建議真的很好,我上網找找。

网友C:
  話說今年有一次傍晚澡洗到一半.沒水了.草草擦乾出去.準備開加壓機送水.竟然沒反應.我是裝機械定時器控制抽水時間的.每天傍晚抽水30分鐘.只是手動.定時都沒反應.一摸馬達機身.燙得不敢下手.想到以前裝好有一次水公司停水沒注意.空轉一整天.從那以後10幾年運轉時軸承就聲音超大.壓力調整也不太好用.爆管好幾次.就裝定時器使用.想說用了20幾年.終於掛了.想乾脆換了.問了店家跟網路.店家1/4hp比網路1/2還貴.差了500元.....就網路訂了一台1/2的.隔天提水提了一天.受不了.又跑去仔細檢查加壓機.結果是電容朝內側處裂條細縫.最後換了電容180元+新的機械定時器250元就好了.可以繼續服役.....過幾天新品送來就庫存當備品了.
   另外一件事.看網路水電視頻.有水電師傅提到.把水送到樓上水塔.正常是裝設抽水機.拉電線上樓上水塔裝液位控制.不過我看台南這邊.好像大家都是裝有壓力桶的加壓機.藉著水塔浮球+調整加壓機壓力控制.好像少有人是裝抽水機的.這位水電師傅還提到.有規定.抽水上樓上水塔.不可以直接用抽水機抽上去.而是要先水公司水管---水塔----抽水機----樓上水塔.........站裡有人是這樣裝的嗎?
    再說一句.水公司的水壓越來越低了.以前不用加壓機.水就可以上3樓水塔(算5樓高度).現在沒開加壓機.你就等著沒水用吧.隔壁也在念.她家人口多.沒注意就沒水用.需要叫人出來開加壓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從來沒關,只是剛好碰到出問題,她怕我沒處理好,半夜睡覺時燒馬達,太座永遠是對的。是我疏忽了沒有去量 ...

裝個專用的過電流保護或是溫度開關,來保護馬達
選好正確的規格,過大過小都不行

了解,就是之前有個問題,你解決了,但是版眾(包括我)和尊夫人不曉得是否ok,所以切斷斷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說今年有一次傍晚澡洗到一半.沒水了.草草擦乾出去.準備開加壓機送水.竟然沒反應.我是裝機械定時器控制 ...

我有爬過文,照理說抽水機不能直接抽外面自來水管的水,
一樓要設置一個水塔,抽水機再把水塔的水抽上去。

我會裝定時器是因爲我這邊可能是管線末端,
然後常常會抽不倒水,聽鄰居說日月光優先供水,
所以民生會受影響。
那顆定時器我本來是用在電熱水器上,但後來改成電磁驅動,
這顆空閒下來,加上有陣子半夜老聽到抽水聲,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我家
所以我就直接把220V定時器用在110V上,用了一年沒事我想應該OK
如果110V我就不敢用到220V上了。
沒想到還是出狀況。
對了!都沒有人提到我定時器這樣用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話說今年有一次傍晚澡洗到一半.沒水了.草草擦乾出去.準備開加壓機送水.竟然沒反應.我是裝機械定時器控制 ...

水公司水管---水塔----抽水機----樓上水塔

這樣做應該是避免抽水機空抽啊,前置一個水塔,裡面有浮球開關,低於一定水位讓抽水機不動作

一方面也可以減少抽水機短時間啟停

=====================

水公司的水壓越來越低了.以前不用加壓機.水就可以上3樓水塔(算5樓高度)
這個水公司的事,只能跟他們反應囉

水源這麼不穩定,在一樓加個水塔看來是短時間治標的好方法,水電師傅給的建議不錯

===================

馬達用不到,選擇貼錢退貨/賣掉,都可以啊
賣家如果馬達有銷,願意只收運費退貨,那要快點列入優良名單
貼錢退貨也是很正常的,只是下一次不見得是最優先考慮
(我在一片空白的時候會先選反應速度在合理範圍內,價格感覺還可以的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個專用的過電流保護或是溫度開關,來保護馬達
選好正確的規格,過大過小都不行

我昨天找這顆馬達資料,發現保護都做好了,所以應該不需要外加過電流那一類。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2371609108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找這顆馬達資料,發現保護都做好了,所以應該不需要外加過電流那一類。
https://www.ruten.com.tw/ ...

就你買的馬達的規格來說,有兩個保護

1.壓降,應該是指電壓低過工作範圍,會擋掉
2.溫度開關,防空轉,防卡死

我說的過電流保護,防卡死,不防空轉

空轉/卡死都會導致熱脹冷縮變形,擠壞馬達的結構

在壓縮機那個叫作LRA Locked Rotor Amp
發生卡死的時候,第一時間是電流會上升,線圈加熱後溫度開關才會感測到

不能說只這樣的保護結構是不對的,看要求到什麼程度
說真的,充份檢討會沒完沒了,當周末在傷腦筋工作的我的碎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爬過文,照理說抽水機不能直接抽外面自來水管的水,
一樓要設置一個水塔,抽水機再把水塔的水抽上去 ...

定時器的規格有分單用110 or 單用220 or 通用110/220

單用110的送220的一定死

單用220的送110的,大概只是跑的比較慢,或是不會跑

通用的不用廢話了

网友: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