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手動怠速熄火裝置(加裝電容)

楼主(2020-09-20):
小弟突發奇想,希望在怠速的時候能手動熄火,降低油耗+環保
所以在摩托車上加裝了一組電容16V15F,並聯在電瓶
在電容旁邊加裝一個搖動開關,停車熄火時斷開迴路,避免電容放電造成鉛酸電池電壓不足

本來以為電容的快放性質,可以減少鉛酸電池頻繁啟動車輛的負擔
以下是我測試的結果

未安裝電容 電瓶電壓12.8 啟動瞬間11.2
安裝電容後 電瓶電壓12.8 啟動瞬間11.6此時電容的電壓大概也是11.4-11.5(應該是電容自然放電的結果),我本以為快放的特性,可以多消耗一些電容內的電量

我將鉛酸電池拆除,單獨用電容啟動不了機車
我的電容是在機車發動後,才將迴路打開,此時車子很明顯有1-2秒運作慢下來,在幫電容充電

我想請教一下
1.這樣的做法是否可行??如果我一天會啟動機車超過100次
2.電容多少的容量才能有效幫助電池在頻繁起停延長壽命
3.這樣土炮的方法會不會傷車

网友A:
我不是按照你的問題回答的
1.啟停造成的環保問題
油耗會下降(非極端但正常使用)
環保不會比較好看,噴出未燃燒/燃燒不完全的燃油,遠比燃燒完全的狀況還要污染

2.電容容量15F超大的,但是真的不能小看發車的需求量,我不會算庫侖,即使已經在痞酷混了N年了

3.並聯一半容量鋰鐵應該比較容易達成
價格經濟,體積不會像電容那麼大,自放電無感,短時間大電流輸出耐操有凍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按照你的問題回答的
1.啟停造成的環保問題
油耗會下降(非極端但正常使用)

12v15f,就12×15=240庫侖,大概是0.066AH
7號電瓶的1%容量

補充內容 (2020-9-20 10:44 PM):
算錯12*15是180,180庫侖1秒鐘放掉1/10,所以是18a,好像是這樣

网友B:
電阻串聯 總電阻增加
電阻並聯 總電阻減少

用耐壓容量一樣的電容串並聯...
電容串聯 總電容減少 (耐壓增加)
電容並聯 總電容增加 (耐壓不變)

你的圖 單一顆電容 15F 2.7V 用在電瓶上...
是串聯 15F 2.7V 電容6顆 串聯
結果為: 15F/6= 2.5F(總容量), 2.7*6=16.2V(耐壓)

以前上課不沒弄懂,這次上網查一下,把多年沒理清的
稍微弄懂更清楚一下"電容","電容量"計算...

先看一下google找到的...
C=Q/V, 1法拉等於1庫侖每伏特,即電容為1法拉的電容器
個人看法:
Q=C*V = 電容量*電壓= 電荷(可以存多少"電能")

Q = I * t ,若導線中載有1安培的穩定電流,則在1秒內通過導線橫截面積的電荷量為1庫侖。
I = Q / t = 電荷 / 秒數
t = Q / I =  電荷 / 電流 (這麼多電荷,用這麼大的電流放電,可以有幾秒...)

綜合以上,兩種公式...
1. 電容規格及串並聯
  6顆15F電容串聯,組合超過12V的耐壓
  最後得電容總容量=15F/6 = 2.5F , 總耐壓 2.7V * 6 = 16.2V
可以儲存的總電荷為 Q = C * V = 2.5F * 16.2V = 40.2 (庫倫)
(跟一顆 15F * 2.7V = 40.2(庫倫)可以儲存電荷是一樣的...)

2. 這樣 電荷 ...
首先先來看一下,市售電瓶 5號電瓶規格 4.2AH(安時, 安培*小時)
首先先來看一下,市售電瓶 7號電瓶規格 6.3AH(安時, 安培*小時)
用純計算眼光來看
4.2AH 意思是用1A(安培)來放電,可以用4.2小時
或說 用4.2安培可以放電1小時...
這是單純計算,剛剛又查了google標準是以0.2C(0.84A)
http://www.yuasa.com.tw/service_and_knowledge03.php?lang=
來放電才有理論計算值...
(也就是4.2A是1C, 0.2C是4.2A/5=0.84A)
------------------------------------------------------
這裏我們就先不管幾C的問題.
就以 4.2AH來計算有多少 庫倫...
4.2 AH = 4.2A * 1H(小時) = 4.2A * 3600(秒) = 15120 庫倫

那剛剛的40.2庫倫 比率是多少...
40.2 庫倫 / 15120 庫倫 = 0.0027 (千分之3不到)

可見其容量是微不足到(單純用理論/數值來計算)...
為何仍然會有作用? 還是心理因素?
剛剛不管千分之幾還是萬分之幾...
電荷/電流 這東西是會受到電阻(內阻)限制,而無法"瞬間"提供大量能量...
這有點像長跑跟短跑比賽一樣...
動物界獵豹/短跑選手可以在瞬間,暴發出很大動能跑很快,但相對的時間也很短...
相對的,馬/長跑選手可以跑比久比較遠...

兩者綜合的情形下,
短跑(超級電容)負責暴發力(瞬間供應大電流)
長跑(電池)負責跑到終點(供應充足電流)

所以 以電瓶為主,超級電容當(瞬間/啟電)補助電力...
則是良好的搭配,若要用超級電容"取代"電瓶,
在短時間(三五年內)應該還做不到...

网友:
小弟手上有兩台摩特動力的JBUBU,
分別為一般版本跟怠速自動熄火版本,
兩者的差異在一個用七號電瓶,
自動熄火版本用十號電瓶,
自動熄火的啟動條件為:
1.引擎己到逹工作溫度
2.本次車速有超過20KM/H
3.怠速熄火開關在ON的位置
4.靜止超過3秒
看起來他並沒有用電容來達成多次啟動,
而是直接加大電瓶容量.

网友:
說穿了就是早期的名詞  逆電流 搞半天就是疊層架屋

裝個電容又怕他耗電要讓他斷開(裝他幹嘛)。

哪就併在啟動馬達端,還裝開關。

至於電容(電器產品設備確實有用)(能量不滅定律,電池(需要發電機又需要動力)卻又增加電子用電),又想環保(無形的電是需要很大的能源轉換才能產生,可以確定,加油促進經濟,與自我感覺良好。

至於繁複啟動比運轉中更不環保(汽化燃燒效率低下,人類設紅綠燈沒辦法,讓他繼續燒也是不環保)。

不傷車很難,騎自行車都要修,人都要氧氣。

來環保跟我喊喊新口號,用愛運轉(不是用愛發電),結果空轉中(邁用啦),有沒有省與環保.........當作我畫虎爛。{

网友:
大大應該是做美食配送的專業人員,
電瓶事小,
再買一顆拆下來充電輪流交替用應該比較合適,
一天啟動一百次,
比較要擔心的反倒是啟動馬達吧.

网友C:
啟動馬達的碳刷很快就磨光故障了,我記得某幾家機車廠的啟動馬達,好像整合進電盤了,裡面沒有碳刷,所以經的住這樣啟啓停停。

感覺怠速啟停系統,改動的不只有機械,可能還有電腦供油之類的。

网友:
看過一支影片是汽車上的   熄火後以超級電容再啟動
不過超級電容總體積大概要等同汽車電池

我想你這機車使用 ...總體積大概要等同機車電池
才會適合怠速熄火再啟動

网友D:
鄰居的客人汽車不夠電發不動,來跟我借跨接線,我直接用這個超級電容並上就啟動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3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鄰居的客人汽車不夠電發不動,來跟我借跨接線,我直接用這個超級電容並上就啟動了。

https://bbs.pigoo.co ...

你這太大了,我要裝在摩托車上的,而且電容好像怕熱又怕水,,好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串聯 總電阻增加
電阻並聯 總電阻減少

痞酷就是有專業的人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15f,就12×15=240庫侖,大概是0.066AH
7號電瓶的1%容量

2.5F(12.8-11.6V)/1秒 = 3安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啟動馬達的碳刷很快就磨光故障了,我記得某幾家機車廠的啟動馬達,好像整合進電盤了,裡面沒有碳刷,所以經 ...

這種馬達應該是步進式的無刷馬達吧,這個要搭配專用的驅動電路,就像變頻冰箱,往往壓縮機沒壞都壞變頻驅動板,換這個的價格可是會心痛的

网友:
經驗是從錯誤中累積的, 這種是不環保的設計, 不然怎麼N年後還沒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
聰明的人群會在幾次的錯誤中學習到適合地球環境的真理
普通的人群會在幾次的錯誤後不學習適合地球環境的真理
最聰明的人群會忽略任何適合地球環境的真理, 只看錢, 買的賣的都一樣, 有錢就可任性.

楼主:
哈哈,,問題出現了
我之前在騎乘一段時間後,鉛酸的電壓約莫是13.4-13.5
現在裝上電容變成14.2-14.3
會不會把整流器用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問題出現了
我之前在騎乘一段時間後,鉛酸的電壓約莫是13.4-13.5
現在裝上電容變成14.2-14.3

不会,只是也许有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寿命,12V系统的设计电压在高点是13.8V,一般到14.4V也没问题。
并联电容一般没什么坏处,除非质量不好会跑电,最大的好处就是极大的减少了对电池的冲击,从而延长电池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