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一問

楼主(2020-09-20):
H125M

這個是 12.5M 的吧?行車記錄器拆下,這時脈覺得少見,可能我修電腦只看過電腦常見的晶振

网友:
看起來像電感......你量一量看...

再不然,夾破來看...

网友A:
我想 這是 12MHz  或是 MHz單位小數點以後不印

H 是製造商: 加高 H.ELE
第2 -3 碼是  數值MHz單位小數點以後不印
第4 -5 碼是  Data Code 年Y/月M
年Y: 取數字  如5 為 2015 或是 2025
月M: 取英字  A=1 B=2 ......M=12 Dec

加高 H.ELE  http://www.hele.com.tw/products.php?cat=8
請看型號:  H321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這是 12MHz  或是 MHz單位小數點以後不印

H 是製造商: 加高 H.ELE

讚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 這是 12MHz  或是 MHz單位小數點以後不印

H 是製造商: 加高 H.ELE

給了不要,沒了又想。
簽名改了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給了不要,沒了又想。
簽名改了喔!

這句適用很廣泛啊~

---------------無關係切割---------------------------
貼張圖  加高電子公司 H321G型號 Marking 規則

网友C:
拍得超美麗,大大要不要考慮一下,放個裝備的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句適用很廣泛啊~

---------------無關係切割---------------------------

在一硬碟外接盒電路板上發現一顆 12MHZ,裝上後可以開機 (原H125M也可以開) 不過依舊沒有解決問題,

再往其他方面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得超美麗,大大要不要考慮一下,放個裝備的照片吧~

不是什麼高級設備啦

買了 8年的 RICOH GRD3 相機拍的,能使用 1cm 微距拍攝

IC 上面的字我只能用它拍,現在的手機未必拍的到

我也有用來拍昆蟲:https://bbs.pigoo.com/thread-81705-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什麼高級設備啦

買了 8年的 RICOH GRD3 相機拍的,能使用 1cm 微距拍攝

這是用手機拍的....

1.這些是縮圖的

2.這是沒有縮圖的,跟上面照片同檔案.1:1相素

很清楚啊!!!!
我的手機也不是什麼高級貨,上面的照片只用到普通解析,還沒有開超高解析........

用這個東西拍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用手機拍的....

1.這些是縮圖的

不要只拍照啊,多發維修文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只拍照啊,多發維修文啦

上次小宇宙爆發以後,手邊沒有什麼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