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直立式冷凍櫃
關閉

楼主(2020-09-21):
[ 本帖最後由 a334567788 於 2020-9-21 11:30 PM 編輯 ]\n\n我拆開冷排發現風扇你邊有結冰
除完冰後量電熱管歐姆76 高温保護00 除霜感應歐姆直5K多
沒看出你不正常 但控制面板一直顯示E6 這是啥問題?

一直顯示E6

一直顯示E6

网友:
貼圖方式錯了
上傳圖檔後,要手動插入圖片至文章才不會出現附件名稱
現在1小時內還可以編輯
如果是用手機發文,請改至電腦版即可修改。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