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480B

楼主(2020-09-21):
我連續遇到三台都是這種情況
直流風扇轉一個禮拜就不轉了
先是機板更換直流風扇正常之後一個禮拜風扇又不轉
想說更換直流風扇結果也是一樣情況
高温保護器跟除霜感應含温度感應全換了!結果還是風扇不動
真的搞不懂是那邊出問題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网友:
標題亦請依版規定發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