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V48R300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0-09-22):
TATUNG V48R300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TATUNG V48R300

2.故障情形~有聲無影無背光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為避免誤判先從外部測量LED導通狀況,LED1這一迴路不通表示有燈珠開路

9.LED2這一迴路導通表示燈珠正常發光

10.拆解面板模組檢測LED燈珠有2顆故障不亮,架構為全機66顆LED,分為6支燈條,每支燈條有11顆LED,是以三燈條串連33燈珠的方式連接,共有2條迴路。

11.拆除所有舊燈條,準備一組新式燈條代換

12.新燈條代換完成

13.新燈條點燈測試OK

14.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115:}

网友:
請問改固定在上面,是怎樣固定?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燈條隨著螢幕的尺寸越來越難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