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DC扇一上電就啟動XA1489BRD

楼主(2020-09-23):
下面是我的東元dc扇,一插上電就啟動,然後按鍵均無法動作。
下面是線路圖

電源板24v確定沒問題,下面白色排線是控制開關大小及定時線路,我拔除了盡可能排除不是問題的點,目前重點在這一個板肯定存在某個故障,
上面我直接使用可調電源24V供電,下面無論是否插上控制開關,一上電立即啟動,之後不可控制,裡面的電容我量過電壓5V 5V 16V應該都是正確的,
電阻部份也都量測正確,唯讀藍色好像是陶瓷晶震(今日有空想先買一顆換上,但上面完全只有藍色沒有規格,這怎買?)三隻角我不會量也不敢確定是否沒問題在來是單片機,感覺是這二個其中一個壞了?或是有無可能其他問題?另那一個三極體是7805我沒量了,因為電容都有5V。

网友A:
MCU的規格表如下, 注意底下文字 "ERC mode是2 [MHz]",
(表示那顆外掛晶振是2 [MHz]),
可以試試換晶振 (但我比較認為是MCU裡的程式碼亂了,
如果是, 那只能送東元原廠了)
*******************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EM78P372N is an 8-bit microprocessor designed and developed with low-power and high-speed CMOS
technology. The device has an on-chip 2K×13-bit Electrical One Tim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OTP-ROM). It provides a protection bit to prevent intrusion of user’s OTP memory code. Three Code option bits
are also available to meet user’s requirements.
With enhanced OTP-ROM features, the EM78P372N provides a convenient way of developing and verifying user’s
programs. Moreover, this OTP device offers the advantages of easy and effective program updates, using
development and programming tools. User can avail of the ELAN Writer to easily program his development code.
2 Features
CPU configuration
• 2K×13 bits on-chip ROM
• 80×8 bits on-chip registers (SRAM)

Operating frequency range (base on 2 clocks):
• Crystal mode: DC ~ 16 MHz, 4.5V;
DC ~ 8 MHz, 3V; DC ~ 4 MHz, 2.1V
• ERC mode: DC ~ 2 MHz, 2.1V;
• IRC mode

(4.5 ms : 18 ms)
• Power saving Sleep mode
• Power-on voltage detector available (1.9V ± 0.2V)
• High EFT immunity (better performance at 4 MHz or
below)

補充內容 (2020-9-23 11:58 PM):
sorry, 早上一忙看錯,
Crystal mode才是晶振規格,
*************
Crystal mode: DC ~ 16 MHz, 4.5V;
DC ~ 8 MHz, 3V; DC ~ 4 MHz, 2.1V.
*************
依據操作電壓, 選用不同晶振頻率,
(越低壓操作, MCU速度慢, 所以晶振頻率需越低),

至於ERC mode和 IRC mode,
ERC: external RC, 外掛電阻和電容, 所構成的震盪電路,
IRC: internal RC, 內建電阻和電容, 所構成的震盪電路,

前面幾樓還有人提供LED可能故障的文章,
如真如此, 那這電扇就有機會完修,

板凳搬來, 繼續看下去

网友B:
用二極體檔量那七顆LED看是否正常。

网友C:
懷疑按鍵的問題是否已經排除? 有單獨量過各按鍵都是好的?

网友D: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572-1-1.html
跟這台情況差不多
不過到底那裡壞~
也沒結果~

网友E:
請參考這個網路上的資訊,看看是不是類似的狀況

東元變頻電扇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規格表如下, 注意底下文字 "ERC mode是2 [MHz]",
(表示那顆外掛晶振是2 [MHz]),
可以試試換晶振 (但 ...

感謝提供訊息,我還真不知道要買的話要買那種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極體檔量那七顆LED看是否正常。

雖然我每一顆都測了,感覺有一顆較奇怪我也換了,但仍一樣,但我靈機一動想了一下有無可能那液晶數字損壞呢? 然後我拆下來插上電感覺一切好像正常了,或許應該就是問題點了,有短路或是我也不確定,明日去找一顆回來裝裝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懷疑按鍵的問題是否已經排除? 有單獨量過各按鍵都是好的?

我拿到手先把所有的按鈕給換掉了,而且圖裡面也沒有裝按鍵,應該不存在排除按鍵的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572-1-1.html
跟這台情況差不多
不過到底那裡壞~

我這一個案例應該是那數字液晶損壞導致的,要待買一顆回來測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參考這個網路上的資訊,看看是不是類似的狀況

東元變頻電扇維修

你給的網址應該就跟我這一樣類似情況,確定他就是元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的規格表如下, 注意底下文字 "ERC mode是2 [MHz]",
(表示那顆外掛晶振是2 [MHz]),
可以試試換晶振 (但 ...

sorry, 早上一忙看錯,
Crystal mode才是晶振規格,
*************
Crystal mode: DC ~ 16 MHz, 4.5V;
DC ~ 8 MHz, 3V; DC ~ 4 MHz, 2.1V.
*************
依據操作電壓, 選用不同晶振頻率,
(越低壓操作, MCU速度慢, 所以晶振頻率需越低),

至於ERC mode和 IRC mode,
ERC: external RC, 外掛電阻和電容, 所構成的震盪電路,
IRC: internal RC, 內建電阻和電容, 所構成的震盪電路,

前面幾樓還有人提供LED可能故障的文章,
如真如此, 那這電扇就有機會完修,

板凳搬來, 繼續看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一個案例應該是那數字液晶損壞導致的,要待買一顆回來測試了。

這零件不是液晶
是LED的七段顯示
有可能其中一段的LED短路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我每一顆都測了,感覺有一顆較奇怪我也換了,但仍一樣,但我靈機一動想了一下有無可能那液晶數字損壞 ...

恭喜完修

楼主:
我的規格是 單8 0.8英寸 白光 38共陽 看來台灣真的很難買到 準備去對岸淘回了 可能要半個月後在來測了 但基本確定能完修只差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規格是 單8 0.8英寸 白光 38共陽 看來台灣真的很難買到 準備去對岸淘回了 可能要半個月後在來測了 但基 ...

一定要用白光??
單顆示8, 0.8英寸, 3/8共陽的七段顯示器, 不難找吧??

牛的手邊翻出13顆
如果您近 新北市新店區的新和國小, 過來拿個兩顆回去試試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用白光??
單顆示8, 0.8英寸, 3/8共陽的七段顯示器, 不難找吧??

那裡有呢 我剛找了二家一家在西寧市場這說沒貨一家台北地下街有紅但是是共陰沒共陽 要訂但要有量 光華還沒時間找。紅白綠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裡有呢 我剛找了二家一家在西寧市場這說沒貨一家台北地下街有紅但是是共陰沒共陽 要訂但要有量 光華還 ...

牛在新北市新店區的新和國小這,
過來拿唄.. 物盡其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裡有呢 我剛找了二家一家在西寧市場這說沒貨一家台北地下街有紅但是是共陰沒共陽 要訂但要有量 光華還 ...

有要過來拿, 再給牛時間...

剛剛, 順手做了個測試制具... 把手邊的七段顯示器都測了一下...
還真的有一大半都是壞掉的... (苦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要過來拿, 再給牛時間...

感謝你拉 我晚上下班會經過光華 先近的找沒找到在麻煩你了 感恩

楼主:
完修了,光華剛好有紅色的,就買回來試裝,也洗一洗準備打包過冬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裡有呢 我剛找了二家一家在西寧市場這說沒貨一家台北地下街有紅但是是共陰沒共陽 要訂但要有量 光華還 ...

是今華電子那邊的嗎?新光華商場賣電子零件的上次去找不到店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今華電子那邊的嗎?新光華商場賣電子零件的上次去找不到店家,哈哈。 ...

我前天是去今華電子,但找不到,我問了小姐,他說對面或許有,然後我走下去光華國際電子廣場,下去後左手邊第一間也挺大間的請店員幫找,最後還好有找到,是啥店名我也沒有記。對了一顆30是小貴但能修好還是挺開心的,至於台北地下街金電子他家是賣15元,但他是共陰的就是了。

网友H:
原來今華電子台北也有,我是常跑台中的....台中隔一條路兩家

偶爾買零件看看妹子

--
題外話:
我是滿好奇台中兩家都是女店員,一家店至少有四位同時在顧店,只有一位男店員 (可能是老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天是去今華電子,但找不到,我問了小姐,他說對面或許有,然後我走下去光華國際電子廣場,下去後左手 ...

那可能是源達或祥正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原來今華電子台北也有,我是常跑台中的....台中隔一條路兩家

偶爾買零件看看妹子

那邊靠近台北工專現在是科技大學,漂亮美眉很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邊靠近台北工專現在是科技大學,漂亮美眉很多哦!

什麼!!!

為了看妹子上台北...沒那動力

台中就很多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