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DIY吸錫器之用紅銅.不鏽鋼管做烙鐵頭

楼主(2020-09-23):
想用紅銅及不鏽鋼管做吸錫頭,不料好事多磨,設計模擬規格好幾天,結果太貪心,想連T12可復活烙鐵頭也一併備料,奈何銅鐵材料行,受不了我的少量多樣(11項)竟然漏了3項,動不了,只好用現成的材料先試試烙鐵頭。

1.不知能否完成,沒先細部照相,左邊是以T12當發熱芯的成品,3C中馬蹄烙鐵頭,右邊依序是4MM不鏽鋼管,3MM,9.5MM紅銅條。

2.各種角度特寫

3.9.5紅銅為外部骨幹,中間為不鏽鋼管,包覆最內軸心為3MM紅銅條。

才疏學淺,以前輩們及網路上的資訊,異想天開,情不自禁地做下去,不知可行嗎?請前輩們指教,如果可以,那吸錫嘴就不成問題了。

网友A:
圖二這是哪種手柄型號用的中型馬蹄烙鐵頭?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自己鑽了吸錫孔的烙鐵頭如果沒有電鍍很快就會腐蝕掉。
所以想自己用銅棒與不鏽鋼管來自製吸錫烙鐵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二這是哪種手柄型號用的中型馬蹄烙鐵頭?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自己鑽了吸錫孔的烙鐵頭如果沒有電鍍很 ...

T12 用的  ,把焊嘴切除,就是5、5mm 圓棒發熱芯,自製烙鐵頭也鑽5、5mm洞組合。

吸錫孔也是用不銹鋼管,所以紅銅均被包覆,替代電鍍。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2 用的  ,把焊嘴切除,就是5、5mm 圓棒發熱芯,自製烙鐵頭也鑽5、5mm洞組合。

吸錫孔也是用不銹鋼管 ...

T12 發熱芯與焊頭的外徑不是只有 4.x mm 而以為何有 5.5mm 的規格?

不鏽鋼管放在吸錫頭內不是個好方法,因為:
1. 孔徑,常見的吸錫孔徑是 1.0、1.5、2.0 這幾種,1.0mm 用在吸 DIP IC 腳或約 0.6mm 直徑的零件,0.8~1.2mm 直徑的用 1.5mm 的吸孔,1.4mm 以上的用 2.0mm 吸孔。
想要吸的乾淨一定要配合吸孔規格很難一個頭用到底,一般來說吸孔越小吸力越強,所以 3mm 內徑的不銹鋼管太大了不好用。
2. 導熱,請自己計算如果將不鏽鋼管放在吸錫頭內會佔有多少趴的截面積,我的觀點扣掉孔徑的截面積其他非銅材質不應該高於 30%,但這樣的不鏽鋼管壁就要很薄。
3. 熱阻,兩種材質結合在接合面會產生熱阻,而且也不容易良好結合最好是要靠沖壓加工才較可靠。

我建議還是得靠電鍍來做吸嘴的表面加工會比較省事,將鐵電鍍到吸頭的表面與吸孔上,約 50u 的厚度。
電鍍不是件難事只要有直流電源供應器與電解液(酸性溶液如硫酸),吸錫頭又很小電鍍時間也很短。
只是要先做一些實驗才能掌握相關參數,先拿一小片薄銅片用分厘卡測厚度,電鍍後再量一次有無達到想要的厚度,要記錄電壓電流與時間,知道參數後就能真實鍍到吸錫頭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 發熱芯與焊頭的外徑不是只有 4.x mm 而以為何有 5.5mm 的規格?

不鏽鋼管放在吸錫頭內不是個好方法 ...

1.不鏽鋼管最小可做到內徑1.9MM,非專業,想說加強吸力,大小通吃。下圖是內徑3MM缺不鏽鋼管,可做內徑1.9MM吸頭。

2.導熱部分;兩層紅銅管的厚度,加上露出處,與紅銅主幹結合,導熱應不成問題。

3.關於熱阻我就不太懂,至組合進入主幹,是必須用夾鉗硬擠壓,才能達到密合深度。

4.最內層的不鏽鋼吸口,會磨外圈,使吸口管壁至管身成斜口,從側面導出並留空隙,降低導熱,也較好施工。

T12託人去對岸掏,還沒到手,上圖是網路上抓的,請問您有實際尺寸嗎?

网友:
不鏽鋼管我有外徑 2mm 內徑 1mm,對岸買的。

T12 實際外徑尺寸

自製吸頭接合處必須在焊頭的 4.6mm 處,那邊是銅鍍鎳的比 5.5mm 白鐵管傳熱好。

网友A:
我的吸錫頭改造可能會是這樣子,用 T12-B2 來改,焊接完後再來鍍鎳與前端鍍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吸錫頭改造可能會是這樣子,用 T12-B2 來改,焊接完後再來鍍鎳與前端鍍錫。

有個想法,不知可省了電鍍嗎?你有內徑1 厘米的白鐵管,那只要磨薄切一小段植入口部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個想法,不知可省了電鍍嗎?你有內徑1 厘米的白鐵管,那只要磨薄切一小段植入口部 ,就可以了! ...

那麼短小的白鐵管還要磨薄,手工細眼睛利也很難人工做到,況且沒電鍍在銅與白鐵接合處一定很快就氧化腐蝕掉。
正常的廠製電動吸錫器吸錫頭就是最會消耗的耗材,如要自制那銅的肉厚一定要有足夠,電鍍的膜厚也一定要厚,我畫的那個圖如做出來自己都沒把握能夠耐燒幾小時,就是有許多顧慮才沒動手做,其實材料早就收集好了。

另一個想法是套用現有的吸錫嘴,人家廠製的絕對比自己 DIY 耐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短小的白鐵管還要磨薄,手工細眼睛利也很難人工做到,況且沒電鍍在銅與白鐵接合處一定很快就氧化腐蝕 ...

缺料終於寄來了,比想像中的難做多了,接出的銅管,差點不成人樣,幸好姿勢難看,但也勉強達標,只有用看看再說了,那麼小的器件,也讓我增加見識了,所有接頭沒用到焊接,完全擠壓密合,測試沒漏氣。

吸口孔徑1.8MM,不鏽鋼內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料終於寄來了,比想像中的難做多了,接出的銅管,差點不成人樣,幸好姿勢難看,但也勉強達標,只有用看 ...

您先測試與試用,好用的話以後就跟你下單,省得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先測試與試用,好用的話以後就跟你下單,省得麻煩!

這種作法,可能無法量産,怎麼接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作法,可能無法量産,怎麼接單?

用車床來加工,相信您一定有辦法搞定量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車床來加工,相信您一定有辦法搞定量產的。

大車床二手很多,但沒地方放,小車床怕變成玩具,動動手腦玩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