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姆龍HEM-7310血壓計用錯電壓無法開機
關閉

楼主(2020-09-23):
各位大大:我之前買的歐姆龍HEM-7310血壓計因為用錯電壓(大於6V),造成後續無法開機(開機無動作),請問這是哪裡損壞了,,,

楼主:
按開關完全無作動!

网友: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發帖後 錯誤都能在ㄧ小時內編輯修正
到24日的00.38分 以前還能編輯修正

网友:
沒動手拆開檢查大家沒辦法幫你阿~

网友:
不做功課,這樣問,應該沒人能回答您。

网友:
貼圖方式錯誤
請先至貼圖練習區練習

网友:
建議先動手把底部螺絲鬆開後開蓋,你會發現有元件燒毀,甚至PCB電路板會有黑黑的燒痕,答案就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