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性恆流LED驅動電路 220V 改 110V

楼主(2020-09-24):
各位前輩大家好:

手上有一片 線性恆流LED驅動電路 220V 想改成改 110V 供電

他的電路非常簡單 . (不用倍壓電路來修改)

下圖紅色箭頭指向的IC 編號被磨掉了. 不知哪位前輩可以提供線索.

估計 查到 IC型號 就可以借由修改 電阻 來改成 110 V 供電電路.

補充內容 (2020-9-24 01:21 PM):
上面那個 36V 應該改成 144V DC... 很怪的數字 12顆 LED串聯 再 並聯共 24顆. 難道是用 12V 驅動??

网友A:
推測R2電阻改小
一半試試看,看看R2輸出電壓多少,供給U1電壓不會太高,變小後R2會提高U1電壓,先量量電壓再說。

网友B:
直接上110V不亮嗎?
應該只是類似高壓線性恆流ic SM2082EAS這類的而已啊

网友C:
R2 接在 DB1橋式(+/-) 兩端  所以改R2 是無用的

R1  6R8    接在 U1 -->R1--> DB1橋式(-)   偵測限定電流( U1 裡面MOS _S端)

沒什麼好改的  直接試110VAC

可能結構:     Floating Switch  浮動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測R2電阻改小
一半試試看,看看R2輸出電壓多少,供給U1電壓不會太高,變小後R2會提高U1電壓,先量量電壓 ...

原輸出 DC144V , 目前將R2改 80K 輸出 DC96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 接在 DB1橋式(+/-) 兩端  所以改R2 是無用的

R1  6R8    接在 U1 -->R1--> DB1橋式(-)   偵測限定電流( ...

嗯嗯 直接上 110AC LED燈微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110V不亮嗎?
應該只是類似高壓線性恆流ic SM2082EAS這類的而已啊

嗯嗯 直接上 110AC LED燈微微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直接上 110AC LED燈微微亮...

如果LED是串聯的...
顆數對切一半, 改成並聯,  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LED是串聯的...
顆數對切一半, 改成並聯,  可行嗎??

原輸出 DC144V , 將R2改 80K 輸出 DC96V . 再將 R2 改回 160K 輸出 一樣變成 DC96V  回不去 144V 了..

現在連 微微亮都沒有了 ORZ 被我玩殘了嗎 0.0

目前看來 R2 與 2組12顆串聯LED 並聯. 懷疑是恆流使用. 所不敢任意的 顆數對半切.

現在接上 220VAC 可以正常亮, 如果最後不得已 就來切板子或 跳線看看 ...

网友E:
隨手找了一下,CYT3000A、PT6913 這類的,其中 3000A 這顆利用順序開關的方式提升功因值,真是個好點子!不過下游廠商似乎不太想實作它,PCB 上多拉兩條線都懶?

至於樓主這件,現在 LED 驅動器這麼便宜了,直接裝一片現成的上去不是很快嗎?

前兩天修了個用了快十年的 LED 燈泡,燈珠用壞了驅動板還頭好壯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隨手找了一下,CYT3000A、PT6913 這類的,其中 3000A 這顆利用順序開關的方式提升功因值,真是個好點子!不 ...

因為手癢想要挑戰一下修改 線性驅動電路 0.0

已經使用跳線方法 修改成功了 0.0

楼主:
最後懶得再研究那個 未知的IC 決定使用跳線大法.

原本 12顆串聯再並聯2串的線路 改成 6顆串聯再並聯4串的線路 將額定受壓值直接砍半.

目前接上 110ACV 發亮了.

另外ˊ這塊電路板完全沒用用到 電容 0.0” 不知道 我如果在他預設電容處放上 4.7UF 250V 電容會不會撐更久 還是會畫蛇添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後懶得再研究那個 未知的IC 決定使用跳線大法.

原本 12顆串聯再並聯2串的線路 改成 6顆串聯再並聯4串的 ...

濾波電容改大一點會越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濾波電容改大一點會越亮嗎?

應該不會. 是想問會不會光源比較穩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會. 是想問會不會光源比較穩定?

光源閃爍的頻訊超過60Hz, 眼睛就無感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源閃爍的頻訊超過60Hz, 眼睛就無感了啦..

讚哦~謝謝牛哥

网友:
因為有些IC設計除了恆流外,亮度還要依平均電流來決定,所以才問問看,下圖上部是該IC無濾波電容的狀態,下部是濾波電容不同的狀況

网友C:
加電解電容器 有幾個 缺失

1.無電解電容器時 可以使用 TRIAC 電子調光器    加上之後濾波蓄電使調光器失效
2.PFC  完了
3.電解電容器 有品質壽命問題
4.體積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電解電容器 有幾個 缺失

1.無電解電容器時 可以使用 TRIAC 電子調光器    加上之後濾波蓄電使調光器失效 ...

感謝前輩開示. 才會現在對岸的產品拆開 電解電容 都找不到了 ....

而手上壞掉的 LED 燈泡拆開 很多就是 電解電容爆了. 更換後又頭好壯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