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火星塞 顏色判斷機車吉凶 0.0

楼主(2020-09-24):
哈哈 搞怪標題~

最近 噴射機車 會怠速不穩 行駛中熄火!

決定先把 火心塞換了. 拆下來看 果然已經老化.

過程很心酸...火星塞掉到散熱室. 手上有沒有超強力磁鐵...

把整台車翻來覆去搖不出來.弄了老半天...最後用鐵絲勾出來 ORZ

比對 網路上照片 似乎有 過熱問題? 不知有沒有前輩對這個研究的. 是否哪裡需要調整?

PS:目前 熄火問題已經改善.

网友:
點火間繫過大.

网友:
火星塞先換掉

网友A:
那層白色 , 代表這車稀薄燃燒 , 對目前來說不正常算是正常的

网友B:
有加過汽油精嗎 三年以上要加一下汽油精可以清一下噴油嘴的積碳,因為汽油多少都含有水份導致

网友C:
中心電極面沒有拍一張?

為什麼螺栓處生鏽?......中央電極有消耗掉些....所以點火距離遠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電極面沒有拍一張?

為什麼螺栓處生鏽?......中央電極有消耗掉些....所以點火距離遠了些...

拆下來放了4天左右照的.用了 2.9萬KM 左右.

照片如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加過汽油精嗎 三年以上要加一下汽油精可以清一下噴油嘴的積碳,因為汽油多少都含有水份導致 ...

有 之前加過二次. 但是效果不是很明顯.

感覺比 另一台化油器老車三冠王 耗油.

楼主:
嗯嗯 新舊比較後. 發現中心點已經融掉部分.

楼主:
嗯 當下拆了就換了. 東西不貴就是個工 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層白色 , 代表這車稀薄燃燒 , 對目前來說不正常算是正常的

稀薄燃燒的特點:
最大特點就是燃燒效率高,經濟、環保,同時還可以提升發動機的功率輸出。

所以有點白色是正常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稀薄燃燒的特點:
最大特點就是燃燒效率高,經濟、環保,同時還可以提升發動機的功率輸出。

稀薄燃燒會使引擎過熱 , 缸頭容易損壞 ,
一般汽車在高速時會開啟EGR , 加入一些排放廢氣 , 讓缸頭降溫減少爆震
所以稀薄燃燒的機車 , 不要長時間高速高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稀薄燃燒會使引擎過熱 , 缸頭容易損壞 ,
一般汽車在高速時會開啟EGR , 加入一些排放廢氣 , 讓缸頭降溫減 ...

收到~老人家時速大多 50KM 上下...

但是騎半個小時 感覺機車坐墊就有點熱熱的了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