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損壞LED燈泡與LED燈條有辦法結合嗎?

楼主(2020-09-24):
手上有損壞的LED燈泡及LED燈條,想請教這兩個有辦法結合嗎?
LED燈條適用DC12V,如果原3個一串改成12個一串或更多有機會能接在LED供電板上嗎?

材料基本資料
1ED燈泡燈殼資料10W
2ED燈泡燈珠拆下看是15顆一串
3ED供電板
3:LED燈條5050燈珠,三個一串,供電方式DC12V,無導熱片

网友A:
LED燈泡的驅動版如果是好的,可以這樣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燈泡的驅動版如果是好的,可以這樣改。

我不了解的是可以直接接電就好了嗎?
會不會把led燈條上的led直接燒爆?
原本是15顆串連,燈條是3顆串連電壓不會太高嗎?

网友A:
燈泡的驅動版是定電流的,如果你怕燒掉燈條,用12V輸出的變壓器來點燈條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泡的驅動版是定電流的,如果你怕燒掉燈條,用12V輸出的變壓器來點燈條也可以。 ...

這樣還要去買變壓器,我只是單純想廢物利用而已

网友:
不懂... 你這個燈條只需要接 12V變壓器 直接就能用了? 改這個沒意思啊....

不想花錢買變壓器....每次經過資源回收廠 就能撿到好幾個....

如果你要改也可以~

量測 燈泡變壓器輸出 DC 電壓值 / 12V 就知道能 串聯幾個燈條.

記得是 燈條串聯 ,假設是36V 串聯3個燈條:

接法是 燈條A+ 接電源 +,   燈條A-接燈條B+,燈條B-接燈條C+,燈條C-接電源 -.

网友:
兩個都是損壞的結合要做甚麼?呵呵…

网友:
二者結合可以,程序繁瑣。

1.110V LED燈泡大多屬高壓一次串一組,2.你的低壓防水燈條三顆一組並接。

總是有主從,要哪個優先換哪個。

一‧12V燈條要用在110V,在不破壞條件下也是需要交變基板整12V(網購幾十元功率有限制,調光再加點錢)
二.110V燈泡LED要用在,要用在防水條LED,難度特高須破壞(溶解),不如廢去一組(三顆)。

如上單獨個體更換LED或電子零件要看是否電壓或電流相容規格都OK,不如單買材料來換。(不過不建議,材料太便宜,拆裝費時與使用壽命)

可以確定12V防水燈條可以用在110V,需加相容12V(同上查找12VLED崁燈交變器就有12-24V/5W-10W(基板大概拇指頭大小,串得多功率大交變器也較貴)

网友:
理論上改成LED串聯數量相同是可行的,但是LED燈原始設計限電流應該會比燈條來得高(應該很明顯LED燈亮度遠高於燈條),再加上燈條沒有散熱結構可以跟LED散熱模組結合而難以散熱, 所以會快速光衰燒毀...建議上網買相同規格LED顆粒置換比較實在.

网友:
直接燈條燈珠剪掉   替換掉球泡燒掉的那顆led 呢

网友:
您的D5晶粒好像燒了,小弟都把故障晶粒挖掉,原晶粒電路板位置短路,大概有一半機會可以恢復工作,當然可用晶粒變少會比較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