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型日光燈(30w),如何判斷故障點?

楼主(2020-09-25):
浴室的東亞30w圓型日光燈故障不亮,電源開關打開完全沒動靜,啟動器也沒反應!

這種故障情況,手邊沒有啟動器及燈管可 AB test
只有萬用表、驗電筆等有限工具

該如何簡易快速判斷出故障點?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剛在路上,發現時已超過半小時
無法編輯更改??

网友:
環形日光燈問題很多,以前住家衛浴或廚房使用過好幾盞,也都是一段時間之後啟動不良,30W燈管不上不下,裝2尺/1尺用的啟動器有時在點燈狀態下又會暗掉啟動,裝4呎用的又大都來點亮不起來,後來全部拆掉改用別種燈具。

我以前都是這樣測試,有危險性請自行斟酌,遇到不亮時先把啟動器拆下,在開燈狀態下用尖嘴鉗前端去短路啟動器座接觸片,如果燈管兩端會亮起,放開尖嘴鉗燈管就會正常點亮,這種狀況是啟動器有問題,最好找環形燈管專用啟動器來換,但似乎不好找。
短路啟動器接觸點燈管兩端不會亮起來,就是燈管、線路、或是燈管座的問題。

也可以拆下燈管用電表電阻檔測試燈管兩邊燈絲是否斷線。

网友:
建議你直接改成 LED圓形燈管
不用花時間查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在路上,發現時已超過半小時
無法編輯更改??

一小時內都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