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姆龍HEM-7310血壓計用錯電壓無法開機~重新修改

楼主(2020-09-25):
各位大大:我之前買的歐姆龍HEM-7310血壓計因為用錯電壓(大於6V),造成後續無法開機(開機無動作),檢查電源輸入點➡排線輸出/入點皆量測出5.9V電源,至於電路板➡開關不知如何量測,電路板目視無燒焦處,請各位大大協助我更了解狀况!感謝大家!
圓圈處為電源量測點

网友:
IC4看起來爆了

楼主:
請問kimwu7315大大:是這個嗎?這要如何處理?去那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kimwu7315大大:是這個嗎?這要如何處理?去那買?

比對IC3上的編號打出來看看有沒有得買或替代

楼主:
上面好像没有字,還有哪裡有編號?

网友:
把前端故障零件清除,確認後端沒有短路等之情事,用外部的 PSU 直接送電到內部電路 (從 1.2V 開始試到 3.3V),如依然不能開機、電流過大、無起振不工作的話,那就可以結束了。

如很幸運的可以工作的話,找個差不多功能的東西裝上代用就好。

這些工作內容比「電路板➡開關不知如何量測」的事要難上很多。

楼主:
是電路板上的C18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好像没有字,還有哪裡有編號?

應該有字~只是很小或是要有個角度才能看到

楼主:
C18嗎?還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嗎?

网友:
左邊是看起來有問題的
右邊是完好的,表面一般有刻編號規格
字可能很小或不明顯,拿到亮的地方再用手電筒上下照照

再來是有能力解焊?
東西單價很高還是給原廠或專業處理
堅持自已弄就要有修壞的覺悟

楼主:
看到了,好像是MST,是什麼?請問各位大大,哪買得到?

网友:
這個送原廠都直接告訴你板子沒了或是缺料
不然就報高價,讓你感覺直接買新的比較划算

楼主:
ads112112大大:那是不是就直接買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好像是MST,是什麼?請問各位大大,哪買得到?

這圖 外表看起來沒壞

第一個M 很像 mitsumi 的標誌   st查無資料
由包裝sc82  有點像這系列的LDO  給你參考看看
https://www.mitsumi.co.jp/latest/Catalog/ic/regulate/index_e.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ads112112大大:那是不是就直接買新的了?

買新的, 錢花下去當然比較快,
問題是你想不想學會解決問題, 增加經驗值?

首先, 看清楚#3的照片,
那顆壞的是IC4, 好的是IC3,
C18是旁邊的電容,

debug的方法:
1.解焊IC4.
2.釐清IC3的接腳, 判斷IC3的Vcc、GND是哪一支, (用電表的"逼逼檔")
3.電路接電, 量測IC3的Vout是幾伏,
(如果這時Vout沒電, or IC3發燙, 那可能後面有短路, 就GG, 可以買新的了)
4.IC4若買不到一樣的, 就買顆替代的LDO,
Vout相同即可

楼主:
謝謝jacson99大及jacson99大的說明,我再試看看,至於這LDO我是真的不太會找...

楼主:
請問IC4這樣解焊可以嗎?後續如何檢測?問過材料行,好像没賣這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IC4這樣解焊可以嗎?後續如何檢測?問過材料行,好像没賣這零件,

淘寶看看有沒有啊!!

楼主:
連名稱都不太清楚,好難找,,,

楼主:
放棄了,再買一台新的好了,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棄了,再買一台新的好了,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可以丟出來看看有沒有版友要接手維修,彼此交流研究

网友:
歐姆龍好東西ㄟ,棄修有點可惜。

楼主:
好想找人幫忙,但找不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找人幫忙,但找不到人,,,

放到徵求版啊~~

楼主:
徵求版?不好意思,我不會用!如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