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NX720

楼主(2020-09-25):
開機後 進入黑屏 有背光 有雜聲
買兩塊板子,恆流板和邏輯板更換後一樣狀況,請問還可以從哪裡著手?

网友: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网友:
那就是主機板囉.看你是要買主機板來換.還是在多爬文看看有什麼解決辦法

网友A:
有背光... 你換恆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 你換恆流板?

恆流板和邏輯板 都做更換了!!
但還是亮黑屏. 所以不知道還有甚麼地方可以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恆流板和邏輯板 都做更換了!!
但還是亮黑屏. 所以不知道還有甚麼地方可以測試 ...
買兩塊板子,恆流板和邏輯板更換後一樣狀況...
主機板啦!

网友:
可以參考3樓的建議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