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WD800JD-08MSA1 80GB 硬碟

楼主(2020-09-25):
麻煩痞友們有找一下堆在角落的硬碟
有這顆序號的硬碟 Western Digital  WD800JD-08MSA1 80GB 硬碟.
謝謝大家

网友A:
我這邊有一顆 WD800JD-00LSA0 不知道是否合用?

网友B:
牛這裡有一顆 WD800JB-00JJC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這裡有一顆 WD800JB-00JJC0

感謝你..後面序號不同無法使用

网友C:
後面的序號不是都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後面的序號不是都唯一的?

後面的序號是韌體編號.不同的話換板子上去是抓不到硬碟..出現亂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邊有一顆 WD800JD-00LSA0 不知道是否合用?

感謝你..後面序號不同無法使用

网友:
以前我有兩顆IBM80G的硬碟,其中一顆保外掛了,另一個還在保內,我把掛了的線路板換到保內的主體上送修「不良示範,千萬別學我」,重點是保外的那顆內容也沒遺失,等硬碟到120到160G的時候,這招就不行了,同型號的硬碟,只要換了線路板,就算是線路板相同,也是抓不到硬碟,有人說要換原板的BIOS,因為功力不足,自此只要硬碟掛了,一律丟掉,你要不要將線路板的照片PO上來,80G大家應該是都有,找個相同的板子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