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A4203筆店開機後風扇轉一下停一下持續轉

楼主(2020-09-25):
MSI A4203筆電開機後風扇轉一下停一下持續轉,散熱膏重新上過,風扇清潔過, 溫度也都在60度內 該怎麼解決風扇的問題。筆電可正常使用。

网友A:
温度变化能引起转速变化就是正常的。

楼主:
到msi 網站查無 新檔案可刷新(參照網路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化能引起转速变化就是正常的。

恩恩了解,但它是轉3~4秒 停 3~4秒 的奇怪現象

网友:
阿就跑個遊戲或跑燒機軟體或3DMark,看他風扇怎麼轉

你只有說開機後,那跑軟體溫度超過60或70呢?

网友:
按6#说的试看看。另外,在BIOS设置里,将起控温度设到更低,它就应该持续转;设到更高,它转停的间隔时间就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