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金冷氣 FTKS35DVMT 電源板上的二極體

楼主(2020-09-26):
各位大大好,
這台冷氣除溼不運轉,冷氣一開始會涼,過了2~3小時後就不會涼,
想說自己修修看,不小心把電源板上的某顆二極體給燒了~

D15 就是燒掉的

D15 就是燒掉的

把繼電器拔下來後

把繼電器拔下來後

D16 是好的~ 應該是同樣規格

D16 是好的~ 應該是同樣規格

這顆D15二極體是接在繼電器12VDC端,
我想說測試一下繼電器好壞,就直接上12V,
然後聞到焦味,量了一下發現短路了(正量反量都短路)。
把繼電器拔下後,板子還是短路,獨立測試繼電器是好的~
研判應該是二極體燒壞了~

沒看過這種二極體,想問一下可以隨便找一顆二極體換上去嗎?
另外D16是好的,有黃環,D15是黑環,應該是燒掉變黑的對吧?
二極體並聯繼電器12VDC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用嗎?
先謝謝大家的解答了~

网友:
1N4148
1N4001

网友:
消除繼電器線圈電感反電勢,用快速二級體

网友:
如果 D15是 IN4148 開關二極體,量測是雙向導通的狀態,並不表示已損壞,建議應至少解焊一腳來量測才準確 !

网友:
[ 二極體並聯繼電器 ] ... 不解釋的原因 很簡單

你將那幾個字貼到 網路上去搜尋 會出現許多圖文並茂的解答
在這打字老半天  絕對輸你自去搜尋看到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我找到很多資料,也了解原因了,
原本那顆解焊下來是真的壞了,找了顆二極體1N4007焊回去,
感覺應該是可以取代才是,好像不需用快速二極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yFd26HA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