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UX360CA EC 是否帶程序判斷

楼主(2020-09-26):
華碩 UX360CA 的EC  (IT8995VG-128 CXO)

A賣家: 此EC要有對應程序才可用

B賣家: 此EC通用的

請問該用哪一種

网友:
華碩的好像會從BIOS讀取EC資料

网友:
ITE沒帶~~~換完EC、拆電池清CMOS(我自己習慣清),再上電

上電待機EC會從BIOS帶進程序,迅維有人驗證過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4435-1-1.html

這個型號較新就不知了,不過我覺得都沒帶

我修 PU401 ,EC是 IT8585VG ,淘X也是賣剪板帶程序、沒帶程序,我買不帶的

ASUS好幾台都是 BGA EC,故障率滿高的

UX303、UX310、UX331 剛搜索都是...IT8995VG

反正就多買幾顆....淘寶買IC、換一次不一定能修復、第二顆、第三顆才成的也有

楼主:
感謝~~另外想請教 這款點位圖要用什麼程式才能開  因為檔案太大 無法上傳.

网友:
論壇內有: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87-1-1.html

不小心上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