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瑞B-600 維修求助

楼主(2020-09-27):
小弟我的電腦設備一直有使用UPS當電源保護。

前陣子台電電力順斷才發現電瓶已經失效,所以買了電瓶回來換

以前換過很多次,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但是這次換好之後裝機之前測試正常

但是要鎖上機殼的時候突然聞到一陣熟悉的燒焦味,嚇得我趕緊拔電瓶拔插頭

後來檢查之後應該是2個二極體燒毀,已經看不出規格了,其他地方目視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這台飛瑞B-600是在線互動式有AVR的功能,所以想試著維修看看

想請問各位大哥,有沒有相關的資料可以提供?

這台已經大概15年了,機板上的電容看起來就跟新的一樣沒有凸起流湯真的是很神奇。

正面,型號已經燒到看不出來了。

反面

板號

型號

网友:
D33 D34燒的認不出來的  ?
D35 D36  還能辨認吧
他們4個組成一隊

PCB 上 二極體 極性方向 在孔邊有增印一環

网友A:
燒焦的地方有電磨糊,好像是由CN5咖啡色與棕輸入給D33~36的橋式整流器、自己在仔細看看、是的話、這4個是同型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燒焦的地方有電磨糊,好像是由CN5咖啡色與棕輸入給D33~36的橋式整流器、自己在仔細看看、是的話、這4個是同 ...

話說..
"橋整會掛掉, 一定是後端有短路元件" << Wish大名言
如果沒排除後端短路, 光是換橋整, 還是會燒掉不是??

网友:
不是1N4007,就是1N5407。

网友:
目視有沒有大顆電阻或電晶體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話說..
"橋整會掛掉, 一定是後端有短路元件"

在理想的情況下應該是這樣沒錯。

實務上有碰過單整流橋與單整流二極體故障的情況,其它零件怎麼查都沒事。

推測原因可能是:品質/體質不良 (不知道那一家小廠出的) 或選型錯誤 (耐壓/流不足、散熱不良等)。

楼主:
感謝以上感謝以上前輩回復

板子的部分,暫時目視沒有看見其他怪怪的地方。

已今天拆下4顆二極體之後已經確定可以辨識的其中2顆是1N4007。

4顆只剩1顆是好的2顆斷掉1顆橫向裂開,有一顆拆的時候不小心噴飛找不到了。

我的問題來了,在沒燒焦的兩顆上板子有話正負極方向,但是燒掉的兩顆已經無法辨識

按照這目前可辨識的資料,正負極該怎麼接?

畫線的是已知的資料,紫色是銅箔導通的區域,箭頭是已知方向
按照我查到的橋是整流的接法,應該4個都是向下,請問是正確的嗎?

而且背面銅箔已經中等程度剝落,我可以直接繞單心線上去補強嗎?

會不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网友:
橋式的接腳可以參考濾波的大電容,兩顆有白色記號的是接到電容的 + 。另外兩顆沒記號的就是接到電容的 - 。

网友:
這四顆他是橋式整流器,他們安裝方向是向內同一方向、電路版正面的二極體插腳有畫一個圓圈就是給你辯視方向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用四顆1N4007當整流器、和單一顆整流器比較,算是降低成本?穩定性有差嗎?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0471110354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用四顆1N4007當整流器、和單一顆整流器比較,算是降低成本?穩定性有差嗎?

https://www.ru ...

以半導體而言  成本/穩定性 一樣

可是 封裝到包裝   市場影響產量到批量價格  有較大價格差異

雖然 單一顆整流器比四顆 1N4007  好
但是對 電路組裝廠而言
在機種停產時  1A 單一顆整流器  slow moving 滯料存貨風險高
四顆 1N4007 有著優勢  是標準品  其他機種延用

露天連結那個設計等級 ...很無言
一般空間許可 就會設計彈性共用
   1# PCB上就把 直列4腳封裝整流器也弄上去(參考位置 REC01 疊合四顆 1N4007)
   REC01 是為了較高電流需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感謝以上前輩回復

板子的部分,暫時目視沒有看見其他怪怪的地方。

大大您自己拍的...

网友:
剛剛 GOOGLE 發現 MAIN-87XX 系列似乎都同一家做的,在國外掛不同廠牌

其他板號在差不多位置似乎都是用四顆整流,這樣到底是台灣設計,台灣代工廠?,大家一起來掛牌?

取自網路:連結 (阿根廷網上商城)

這塊是同板號 MAIN-873X/4X/5X JL8

使用更大顆的:

補充內容 (2020-9-30 07:52 PM):
那個同板號的,後面數字應該有不一樣,因為它少了那顆繼電器,省略掉了?

補充內容 (2020-9-30 08:26 PM):
IPPON BACK POWER PRO 500,可能因為它是 500型的。整流管似乎也用不同顆

网友:
參考用型號及後面尾數不一樣: Ippon_Blazer_400-800.pdf (241.78 KB, 下載次數: 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自己拍的...

哈哈  讓大家見笑了。
我一直以為是看那個二極體符號才是辨識方向的
原來那個圈圈就是代表極性

另外  我有在檢查機子上跟板子上總共3個保險私,居然都沒有燒斷。

補充內容 (2020-9-30 10:55 PM):
剛剛把買來的二極體換上,還是不會動。
但是沒有再次燒掉,插上電瓶接上110V的電,電瓶端電壓被拉低到3~4V。

補充內容 (2020-9-30 10:56 PM):
小弟我的功力僅止於換換元件,至於查修的部分就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