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pple iPad_ A1337無法開機疑問

楼主(2020-09-29):
朋友送的故障Apple iPad_ A1337_64G(iPad第一代), 按電源一直無法開機。
先手頭上僅有充電線,上電充時竟有蘋果畫面(圖3),但一直重覆頻閃,
上網查可用強制開機,就試一下…還真出現iTunes畫面(圖4)。
以為有希望,上網買條傳輸線,再上電充時,iPad無畫面,但幾秒後會閃一下,一直重覆…比原先的充電線還糟。
以為是傳輸線問題,又跑去跟買家換了一條回來試,但結果還是一樣!上網買條傳輸回來
沒經驗沒關係,請教痞友老師們:這是傳輸線問題,還是iPad的問題?

网友:
白蘋果。

我上次收到白蘋果求救,轉了好幾手找人幫忙解決,最後聽說是換電池就好了。

网友:
可能電池老化,
換電池+1

网友A:
不要修了,雖然很可能換新電池就會好,但修好後還是太慢跑不太動。
我有一台 iPad 2 正常使用雖然電池還有約五成容量,但開瀏覽器很頓小遊戲沒問題,使用者體驗不好還是給他退役了。
這種 3C 商品時間到了就要放棄,即使沒有故障還是幾乎等於垃圾。

另一方面,您也買不到這款的優良新電池,原廠一定沒有料件了,副廠的也不知做好放了多久,也沒廠商願意再生產此款的新電池了。

网友B:
客戶不要的 A1395 終於可開機了.但是要密碼.可是客人連絡不到了.如何破除密碼呢.....有高人可指點一下嗎.感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修了,雖然很可能換新電池就會好,但修好後還是太慢跑不太動。
我有一台 iPad 2 正常使用雖然電池還有 ...

修了不值,但如何取出裡面的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了不值,但如何取出裡面的照片?

如果平常沒備份習慣那就得想辦法付費修好再正常登入,沒有密碼此機就完全沒輒了,連 FBI 都破解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戶不要的 A1395 終於可開機了.但是要密碼.可是客人連絡不到了.如何破除密碼呢.....有高人可指點一下嗎.感 ...

無解!除非能證明此機是您買的有購買紀錄例如發票或原包裝盒,就可以請官方客服幫你解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無解!除非能證明此機是您買的有購買紀錄例如發票或原包裝盒,就可以請官方客服幫你解鎖。 ...

明白了.apple 真的是強大.感謝解答.3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apple 真的是強大.感謝解答.3q

那是與深圳那票人多年奮戰的成果,怎麼可能讓你零件買一買就能湊成一台。
這對愛用者是一種保障,但對維修者就是惡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平常沒備份習慣那就得想辦法付費修好再正常登入,沒有密碼此機就完全沒輒了,連 FBI 都破解不了。 ...

iPad內置電池要正常,才能啟動做資料的轉輸,這樣對嗎?(先不討論密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iPad內置電池要正常,才能啟動做資料的轉輸,這樣對嗎?(先不討論密碼問題) ...

電池的電壓要在某個範圍內主機才能正常開機與工作,為了安全因素主機對電池的好壞判定很嚴格。
常見的狀況是由於許久未用電池過放電電壓很低,即使這時接上插頭許久也不會充電,這也是保護機制之一。
曾經試過將電池拆出來用電源供應器來先充一些電回復一點電壓後再裝回去用主板來正常充電。
即使此電池最後充飽後也無法用多久,因為電池只要經歷過過放電容量就會大減何況是長時間的過放電。

楼主:
給這iPad做個總結,研究一下也不錯。
原有充電線(上)與網購的傳輸線(下)來個近照

終於找到這接頭對應資料接腳圖,

iPhone 30pin connect 腳位定義
Mirror Pin        Apple ping assignment        Signal        Description
01        30        Ground (-)
15        16        Ground (-)
16        15        USB GND (-)        黑
23        08        USB Power 5 VDC (+)        紅
25        06        USB Data (-)        白
27        04        USB Data (+)        綠

經比對量測結論如下:
一、        充電線祇接8、15 Pin腳,即V+、V-電源
二、        傳輸線則多接4、6 Pin腳,即D+、D-資料
三、        因電池故障,已無法啟動iPad,接傳輸線因無Data進入,故保護狀態,所以畫面一直頻閃。

最後給拆了,這東西拆了再裝回去,材料費肯定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戶不要的 A1395 終於可開機了.但是要密碼.可是客人連絡不到了.如何破除密碼呢.....有高人可指點一下嗎.感 ...

請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uBQyonw78

抱歉只看過這個.
結論是看機型, 不一定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