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又收了一台 慘了修上癮了 asus x556ur 求電路圖跟零件圖 感恩

楼主(2020-09-30):
板子編號

x556uv

x556uv

..感恩

順便請教
啟動在DOS下使用記憶體測試正常
安裝win10進入圖形介面後非常慢非常慢 感覺CPU跑0.38G的速度 用USB 3.0 安裝到 選擇目的硬碟大約要半小時

有約一半機率系統會報錯誤
這樣的狀況可能故障方向往哪一邊找呢
感謝

補充內容 (2020-9-30 10:55 AM):
回報 使用usb 3.0 win10 pe 可進入  速度很快不覺有延遲 系統記憶體使用量1.5G 這樣應該可先排除 on board 記憶體故障的疑慮,不過系統CPU負載 IDEL下4X%...........

補充內容 (2020-9-30 09:23 PM):

win10終於安裝上去了 內顯驅動打上去一片漆黑..........慘. 進安全模式竟然可以很順 cpu 5%以下

補充內容 (2020-9-30 09:24 PM):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內顯電源的電容又不行了

補充內容 (2020-9-30 09:42 PM):
內顯驅動打上去一片漆黑還有一些雪花 但是滑鼠游標卻正常.................慘

補充內容 (2020-10-5 05:22 PM):
更換電容沒用 重燒BIOS 沒用 看來剩看來剩下 屏蔽版上記憶體試試了

補充內容 (2020-10-5 05:26 PM):
請教可以斷開哪一訊號屏蔽 板上DDR4 , 不知斷開R1812 SA_DIMM_VREFCA 有沒有用

補充內容 (2020-10-6 01:12 AM):
bios 內顯只能 調整記憶體大小 ,斷開VREFCA還是不能屏蔽板上DDR4 慘.......

网友:
點位圖: X556UV_3.1.rar (145.02 KB, 下載次數: 45)

网友A:
可以先屏蔽板載內存看看
維修指南
Asus X556UQK Rev1.0 repair guide.pdf (1.06 MB, 下載次數: 77)

网友:
這是好現象

网友B:
楊大俠 大大 請問.FZ 檔要用甚麼軟體開啟  謝謝
剛剛找到 boardviewer  可以開啟
不知您是用甚麼軟體?

网友:
降速的話順便查一下是不是過熱throttle了

楼主:
回報 使用usb 3.0 win10 pe 可進入  速度很快不覺有延遲 系統記憶體使用量1.5G 這樣應該可先排除 on board 記憶體故障的疑慮,不過系統CPU負載 IDEL下4X%........可惜看不到哪個程式再跑

cpu 2.8G全速再跑 邏輯處理器上半部CPU沒附載 下半部幾乎全速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屏蔽板載內存看看
維修指南

感謝 感謝 感謝

楼主:
請問   因BIOS 看到的版本是最新的  系統也會判定不給刷 不知有無其他強制刷BIOS的方式
感謝

楼主:
win10終於安裝上去了 內顯驅動打上去一片漆黑..........慘. 進安全模式竟然可以很順 cpu 5%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楊大俠 大大 請問.FZ 檔要用甚麼軟體開啟  謝謝
剛剛找到 boardviewer  可以開啟
不知您是用 ...

都一樣啊,版主有在論壇內放連結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53-1-1.html 八樓

目前就這個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終於安裝上去了 內顯驅動打上去一片漆黑..........慘. 進安全模式竟然可以很順 cpu 5%以下 ...

驅動都在官網抓的嗎
INTEL 晶片組驅動程式要先裝 再裝INTEL 顯示驅動
如果故障一樣先到BIOS看看可不可以把內顯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