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UP3484A 無電壓輸出

楼主(2020-09-30):
不敢說維修實例,主要是感謝 wet 大的這篇, 讓我救回一台聲寶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64

也是 EUP3484A 故障,依照前輩的方法量第三腳 sw,沒有電壓輸出

把故障的 EUP3484A 用熱風槍吹下來,換新就好了。

比較害怕的是四周的貼片零件好多,我是用耐高溫膠帶,茶色那種,四周貼一貼拜託其他貼片零件不要逃走

网友A:
建議把IC拔下來,把8隻腳往下彎!
然後在IC底部加焊錫增加散熱~
再重新用烙鐵焊回~

之前試過直接更換,但是大概一年多就又故障!
所以我底部增加焊錫後並把兩個同時換掉~
這樣有撐了很久,到現在都還沒有問題!

网友:
如果確定IC故障,就直接剪掉,再慢慢處理焊點,樣就不用熱烘槍了.

网友:
建議黏上小小散熱片. 一勞永逸!!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2020-11-03):
GOOD! 常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把IC拔下來,把8隻腳往下彎!
然後在IC底部加焊錫增加散熱~
再重新用烙鐵焊回~

感謝提供建議! 下次遇到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