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rder AC2258 控制模組 原理?

楼主(2020-09-30):
請教一下:
從圖片中I1是控制O1 繼電器
I2是控制O2 繼電器
I3是控制O3 繼電器
I4是控制O4 繼電器
那請問上面的+ 跟-要做什麼的?
當我I(2、3、4)亮時下方的O(2、3、4)沒亮是怎麼了?

网友:
"看手冊" 這裡有標示得很清楚喔!

网友A:
這是工控用數位四輸入與四數位輸出模組,必須搭配工控主機或工控電腦與圖控軟體無法單獨使用。
控制總線是 AS-i 格式,工作所需的電源也是從 AS-i 接點來供應。
四組輸入是 PNP 介面也就是負接地動作,I+ I- 是感知器的電源供給,四組輸出是繼電器乾接點。
任何一組輸入與任何一組輸出沒有直接動作關係,得完全依靠主控主機的程序設定。

此物是從哪裡拆下或是人家拿來維修的,還是要找懂工控系統的人才能完整的測試。

楼主:
因為我遇到的狀況是,主機分配出數台模櫃模組(AC2258),而這幾台確實都有發生過中途切換不良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工控用數位四輸入與四數位輸出模組,必須搭配工控主機或工控電腦與圖控軟體無法單獨使用。
控制總線是  ...

從回覆中看起來你的比較實際,若由工控主機造成也是有可能
還有這種狀況不太常見通常都是好幾週才發生一次.
說實在的真的無從查修,但是從監視器裡發現確實為運作過程中途斷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從回覆中看起來你的比較實際,若由工控主機造成也是有可能
還有這種狀況不太常見通常都是好幾週才發生一 ...

如果是數組 AC2258 同時發生異常就得往相同共用的裝置去查,例如 AS-i 總線、電源與控制主機。
整套系統用多久了?使用環境如何是否有化學氣體等等。
接線接點是否有氧化接觸不良現象?AC2258 內的繼電器動作會不會很頻繁?
這些都要您自己花時間去查,也有可能是當初裝設時施工過程哪裡有疏忽造成現在不穩定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數組 AC2258 同時發生異常就得往相同共用的裝置去查,例如 AS-i 總線、電源與控制主機。
整套系統 ...

整套系統2 年多,最近還滿常發生,中途掉訊
用在一般傳送機構輸送帶,產品量多時2500次,量少時也有1500次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