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筆電電池的電路板研究

楼主(2020-09-30):
參考同好資料。感謝!
(若只傳圖,怕被誤為 "道途"  )

此筆電電池組與自己2010年筆電的接頭接腳,B+、B-、TEMP、"在NB接地"、CLOCK、DATA 等。相似。8 PIN 。
這次在回收桶看到與自己ACER筆電電池組相似的電池組,直接接上筆電,無法充電,充電橘燈閃爍異常。
趕緊拆開研究;
取下電池組內控制電路版,以引線將電池外接到電池盒,方便量取每個電池電壓。
將B+/B-以紅/白引線接出,方便量測電池組輸出/充電輸入的電壓。
檢查回收電池組內6個電池,有一個噴液、一個被噴外金屬殼有鏽跡、一個完全沒電也無法外部充電使電壓上升。
剩3個電池剛好湊成一組. (單獨外部充電測試正常)
插入筆電電源供應器,電池充電中,電池電壓(快速)上升中,(可能是定電流充電,升電壓)

突然喵到電壓稍突降12.43V,量測各個電池電壓接近4.20V但並不相同,(定電壓充電)
筆電充電燈尚未轉成藍燈。

筆電充電燈轉為藍燈。此時3電池組端串聯電壓約12.5V,遠高於輸出/輸入端電壓11.99V,
推測控制板上MOSFET開關晶體為OFF狀態,量其開關晶體GATE 電壓並無22VDC.
3個電池的端電壓並不相同.

此次分享:
開關晶體導通的GATE閘極電壓為22VDC,非想像推測的10VDC.
所以應該有升壓電路。發現在IC70右邊,3腳晶體有量到22VDC,但是不一定每次有... (若或許是控制板故障/或電池防拆保護??)

初次將電池3個裝上,並在B+腳旁邊的腳6,以電阻或斷線接地,模擬電池接入筆電,發現輸出/輸入端有12.多伏特電壓輸出,GATE電壓22VDC.
心想,找到啟動電力的開關了,趕緊脫下3個電池,將腳6 經電阻直接接地;
但再回裝3電池後,卻無法在輸出/輸入端量到期望的12V電壓!   所以目前電路板上電池的腳6經電阻接地只焊上一腳.
在IC07附近的3腳晶體,用手東摸西摸,突然輸出/輸入端有期望的12V電壓,MOSFET的GATE極,也有22VDC,
此時,若使腳6不接地,輸出/輸入端電壓消失為0V,再接上腳6的接地電阻,輸出/輸入電壓又有12VDC.
只要不要將3個電池移除,輸出/輸入端受腳6接地否的控制。
3電池若移除則又失控了. (真不知是故障或保護),需要被撫摸.....

控制IC101的功能不詳,有2腳是驅動開關晶體的GATE極,充電末期也沒有將3只電池電壓充到一樣(4.20V)。
控制板上沒有明顯的各個電池充電旁通電阻電路。(電動車的電池組電源管理電路,研究中)

网友A:
一般筆電電池保護版並沒有平衡電路(讓電池電壓一致),一般失衡過大 保護板會鎖住不讓你充放電.寫在flash rom裡,要有IC廠的專用工具才可以解鎖 電池要串前請先充飽電讓電壓一致,最好有內組計可以量測電池內阻放電才能一致,內阻也可預估電池的壽命跟放電能力 你控制的個MOS的g極就是保護板IC輸出控制MOS 開關 你今天要自己控制要小心鋰電池失衡單顆過充是有起火的疑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筆電電池保護版並沒有平衡電路(讓電池電壓一致),一般失衡過大 保護板會鎖住不讓你充放電.寫在flash rom ...

謝謝您的回覆,獲益良多。
若依據11.99V那張圖,MOSFET似乎已經OFF,我有空再試試,由外部電源充電,看看輸入/輸出端會不會被
控制板 OFF。
中秋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