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49IE650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0-09-30):
BENQ 49IE650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49IE6500

2.故障情形~有聲、有影、無背光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T-CON

8.為避免誤判先從外部測量LED導通狀況,LED1這一迴路導通表示燈珠正常發光

9.LED2這一迴路不通表示有燈珠開路

10.這款機型面板模組比較特別~與前框一體化~,面板朝桌面躺平拆除所有螺絲,提起背光模組外殼即可2者分離~算是比較方便維修的設計~

11.檢測LED燈珠有1顆故障不亮,架構為全機50顆LED,分為5支燈條,每支燈條有10顆LED,是以三燈條串連30燈珠/二燈條串連20燈珠的方式連接,共有2條迴路。

12.拆除所有舊燈條(銅底基板),準備一組新式燈條(全鋁基板~散熱更佳)代換

13.清除背光燈條固定鐵板上之導熱膠、鐵板凸點敲平、螺牙孔鑽平,這段花了許多時間處理

14.新燈條(全鋁基板~散熱更佳)代換完成

15.新燈條點燈測試OK

16.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164:}

网友:
好熟悉的電視

楼主:
我是看大俠實例維修的

還有上傳韌體~論壇感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大俠實例維修的

還有上傳韌體~論壇感謝你~

少來少來 ~你那修電視的功力太誇張

我只會換燈條,那個白色的反光片,還被我撕破 雙面膠有夠黏

--
我後來又二修,看沒幾個小時另一組又燒一顆,又整個掛掉

後來整組10支全換成新品...

我不會改限流電阻,不過進選單後把動態背光關了 (不然會忽亮忽暗、感覺像閃屏)

背光亮度 "標準" 是70,我切 "用戶" 自訂成 20 ~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這是使用3V還是6V的燈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來少來  ~你那修電視的功力太誇張

我只會換燈條,那個白色的反光片,還被我撕破 {:17_157 ...

1.白色的反光片,還被我撕破,雙面膠有夠黏-->這是特例材質較脆,唯一 一次撕破好幾處的就是這台,後來用吹風機加熱還是破。

2.下次實例我PO一張改限流電阻的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這是使用3V還是6V的燈珠?

3V燈珠

网友:
看到LED背光規格寫LIFE TIME 30000HRS,實際上不到10000小時就差不多了
真的是騙人便宜沒好貨,沒壞亮度也不均勻隕石坑
還是早期CCFL壽命長均勻顏色漂亮
sony四十吋十幾年機看有線電視發色還是最漂亮好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白色的反光片,還被我撕破,雙面膠有夠黏-->這是特例材質較脆,唯一 一次撕破好幾處的就是這台,後來用 ...

前幾天剛好也修一台49IE6500,反光片真的好黏,加熱吹或解膠劑也是撕的破破爛爛,補丁貼了好幾塊

网友:
原來是這樣 我還想說是我手殘~~我也是破了三、四個地方有...

再怎麼小力還是破,就算沒破,表面也因為拉扯變的皺皺的

网友:
目前比較怕的是~面版是被黏住的~
每次都搞破面版Q_Q
現在遇到都退修Q_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來少來  ~你那修電視的功力太誇張

我只會換燈條,那個白色的反光片,還被我撕破 {:17_157 ...

在影像標準模式下,測試紅色輸出端子電流為0.29A

恆流板背面LED限流電阻,一般都是數個低阻抗電阻並聯使用,利用電阻越並越小原理達到控制輸出電流大小的目的

把3R3電阻(3.3Ω)焊下,總並聯電阻值升高,降低LED輸出電流增加點亮壽命

改完後效果~在影像標準模式下,測試紅色輸出端子電流為0.25A

{n_1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剛好也修一台49IE6500,反光片真的好黏,加熱吹或解膠劑也是撕的破破爛爛,補丁貼了好幾塊 ...

今天又完修一台,反光片慢慢撕開搭配刀片凸起雙面膠所以這次沒破,但是皺皺痕還是難免的。{n_081:}

网友:
這台亮度開 100%在看的,通常3年就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影像標準模式下,測試紅色輸出端子電流為0.29A

不懂,背光可調還需要硬改限流電阻?!
效果不是一樣嗎?除非背光調0還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