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正豐牌脫水機 HE-280A 不轉動

楼主(2020-09-30):
症狀:馬達不轉動

小弟已檢測的部份如下:

1.先查插頭到接點是否有斷線,電表查無斷路。
2.啟動電容10uF 250VAC拆下來,確認容值沒問題。電容斷開兩端電阻約50歐姆。
3.一個是安全開關(圖二),已使用電子接點清潔劑、WD40清洗,實際動作正常。

目前剩下脫水定時開關與馬達部份尚未檢查。

請問各位前輩脫水定時開關如何檢測是否故障?抑或有其他的想法與建議,歡迎提出。

感謝! 祝各位中秋佳節愉快,保持身體健康。連假記得餵狗狗~

网友:
轉動定時器
量端子兩腳
有短路就是正常

网友A:
脫水定時開關如何檢測是否故障?
轉進定時行程接點要導通,不通就是壞了。

网友B:
希望不會是圖三下那個[超溫保護器], 那要分解馬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不會是圖三下那個[超溫保護器], 那要分解馬達吧..

希望不要~查過論壇的文章,似乎是個大工程!

网友C:
把所有開關先短路測試,都OK就看看線圈阻抗,煞車(離合)那也要檢查喔

网友D:
馬達有三條線,一條灰是共用線接中性線N黑、一條橙接電容器的啟動阻抗較高之後再接主電源火線L黑、一條灰接主電源火線L黑行駛阻抗較低一,如果量接電容器啟動繞阻和接火線的行駛繞阻會相加更高,這三種組抗有量嗎

网友:
我最喜歡修理雙槽洗衣機脫水槽的部分,因為經常會撿到小褲褲...
手伸到桶子底下摸摸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馬達有三條線,一條灰是共用線接中性線N黑、一條橙接電容器的啟動阻抗較高之後再接主電源火線L黑、一條灰接 ...

這部份明天回覆量測結果。感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開關先短路測試,都OK就看看線圈阻抗,煞車(離合)那也要檢查喔

再請教一點
打開蓋子、假設煞車正常運作,脫水筒身是不會動還是只能轉動一個方向?
目前是只能轉動一個方向。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點
打開蓋子、假設煞車正常運作,脫水筒身是不會動還是只能轉動一個方向?
目前是只能轉動一個方 ...

煞車(離合)線那也要檢查+1,
手轉脫水筒身是能轉動逆與順時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脫水定時開關如何檢測是否故障?
轉進定時行程接點要導通,不通就是壞了。 ...
定時器型號

接點斷裂

定時器接點斷裂,量測不導通!

感謝各位指點!新品到貨後再繼續更新狀況。

希望只有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馬達有三條線,一條灰是共用線接中性線N黑、一條橙接電容器的啟動阻抗較高之後再接主電源火線L黑、一條灰接 ...

左上電容阻值:53歐姆
左下阻值:43歐姆
右邊阻值: 10歐姆

网友E:
可以先跳過 用開關 替代 (測試)
我之前也壞這個定時器~
直接 買電子式 的定時器 來改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跳過 用開關 替代 (測試)
我之前也壞這個定時器~
直接 買電子式 的定時器 來改 ~

「電子式定時器」似乎不便宜?還是我找錯商品?
相容的定時器網拍一顆約一百元。
我記得家中一台故障定時電風扇說不定可以殺雞取卵?

update:

拆開故障定時風扇,比脫水機的高檔。

用這個改裝,老人家使用可能會有安全疑慮。還是傾向使用同規格的定時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子式定時器」似乎不便宜?還是我找錯商品?
相容的定時器網拍一顆約一百元。
我記得家中一台故障定時 ...

我之前是買套件~

其實 那種 定時的 電路 很簡單~

隨便 上網 找一下 就有了~

控制 插頭 那邊 的電源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是買套件~

其實 那種 定時的 電路 很簡單~

原來的機械式定時器以短路或以開關取代,是類似這個東西嗎?
倒數 定時器

网友C:
這也可以啦,不過要耐用直接用H3BA的TIMER加上電磁接觸器
話說脫水機的TIMER應該很容易有替代品阿?隨便改改應該都可以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也可以啦,不過要耐用直接用H3BA的TIMER加上電磁接觸器
話說脫水機的TIMER應該很容易有替代品阿?隨便改改 ...

小小的脫水機使用H3BA這高檔的東西...有點超過規格了說。
機械式便宜耐操,做好防水絕緣應該就能再戰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的機械式定時器以短路或以開關取代,是類似這個東西嗎?
倒數 定時器 ...

有更 簡單的~
就 按鈕後 開始倒數 ~
最低 20秒 最高 5分鐘 ~  (可以調整)
電子套件 自己組裝的那種~
不然就 拆肉 囉 ~

网友B:
我比較相信專用的 機械定時器
脫水機這種東西  免不了震動問題
有些電子定時器是沒有考慮過
長期處於震動條件

楼主:
我先「大部分解」,看有沒有機會能焊回原來接點?
希望有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大部分解」,看有沒有機會能焊回原來接點?
希望有機會~

這定時器一拆開,小心發條會彈出來

楼主:
大部分解
斷掉部份採用鎳片焊接,同時有些許彈性,修復後的接點。
兩接點組裝後的狀況,開關為常開,轉動後接點短路。
修復後的內部結構
發條轉緊,計算時間滿刻度時間約5分鐘,不超過六分鐘。

用電火布纏繞電線與定時器,上電後可正常運轉!

剩下的就是防水部份,目前傾向使用『熱溶膠』做防水隔離。

小結:
        買新的是最省時、省力的方案,但連假這段時間沒法訂貨,就花費了一些心力去了解內部結構、推敲如何解決。
由於定時器的固定螺絲都鏽蝕了,後來發現放置發條的位置可以獨立拆下,於是土法煉鋼先想辦法卸下螺絲,期望能無損的拆開。還好只有一個小小的破壞性開口,能夠修補起來。

感謝各位前輩!小弟在這裡獻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相信專用的 機械定時器
脫水機這種東西  免不了震動問題
有些電子定時器是沒有考慮過

所以没有要安裝在脫水機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部分解

斷掉部份採用鎳片焊接,同時有些許彈性,修復後的接點。

如果有現成的矽利康,
防水效果比較好。

生銹的螺絲看能不能換不銹鋼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現成的矽利康,
防水效果比較好。

定時器用電火布纏一纏而已,沒太講究。脱水槽與定時器的空間是隔開的。
要找看看有沒有擠壓矽利康的槍(正確名稱不知叫什麼)
有什麼就拿來用,拿卡夫特固定需要防水的空間,今天確認固化效果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