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CB400 V2 ~ 安裝檔位顯示器

楼主(2020-10-01):
很久以前就一直想裝這個,終於裝上了.

安裝方式很簡單,尤其像我已經改好齒輪蓋的更簡單.

剪一面白鐵板,用來固定感應器

然後像這樣固定在換檔桿關結處,一般都只是用雙面膠貼,我是再加上束帶綁住.

然後共要從大燈裡接五條線出來接一接就完工了..

這種用感應器的檔位顯示器是通用型的,能用在所有使用國際檔的檔車上

這是實際操作的影片,顯示器的晝面很大,這樣的尺寸我很滿意.

楼主:
這是更清楚的操作影片與換檔時的感應器作動
這個應該有比前幾年出的那個要精確
不管是一檔切空檔或是空檔入一檔,空檔入二檔
又或是二檔,三檔,四檔連續快整升降全都能正確顯示,不會亂跳.

网友A:
哇~這真是太棒了!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偶都看不到版大附上的影片說.....

网友B:
這好實用喔
我的車沒檔位顯示,也不敢亂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這真是太棒了!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pGJHpa69o&feature=emb_logo

可以直接上youtube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好實用喔
我的車沒檔位顯示,也不敢亂改

說實在話,有檔顯跟沒檔顯真的差很多,現在該退檔或進檔,油門要補多少,根據時速,馬上清楚知道
以前都要先加油門看看,不夠力就退檔,太有力就進檔,很不方便.
這個要裝一點都不難,只要能從電門處接電源出來就一定能裝.,價格也才一千出頭,絕對是檔車必備的裝備
水溫表? 沒有好像沒差,電壓表就有一點差了,有一定比沒有好,至於檔顯,以前我也覺得騎久了,
自己都差不多能感受到該進檔還是要退檔,但等你騎過有檔顯的車子,
就知道不用感受,眼睛一描就知進退檔,跟感受到時才進退檔有多大的差距.

网友C:
請問是感應變速踏板前進後退踩幾下嗎

這是野狼家族上的歷代野狼解說,當年的運動狼也有檔位顯示

變速鼓軸上有缺口,可以對應檔位旋轉開關,就像示波器的段位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感應變速踏板前進後退踩幾下嗎

這是野狼家族上的歷代野狼解說,當年的運動狼也有檔位顯示

這個原理很簡單,就是二個磁感開關,然後排檔上吸一個磁鐵,換檔時吸鐵會前後移動,就會去讓磁感產生信號.
野狼若是國際檔,那直接買這個一定比買原廠的來裝便宜,因為這個連表都附了.

楼主:
裝上會閃動的超轉警示燈後實際騎上路看看效果
轉速一到,整個燈快整的閃動起來,看了還真爽
檔位顯示功能一個月來實測,完全正常,非常好用.
由於晚上檔位顯示器會自動增強亮度,結果顯示的亮度因為很高
所以行車記錄器拍出來變成看不清楚
要用全營幕來看才會看出檔位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