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董伺服器電源供應器(DPS-600CB)再利用

楼主(2020-10-02):
家有骨董伺服器電源供應器(DPS-600CB),改裝當電源供應器。

外觀

外觀

規格

規格

輸出腳位

輸出腳位

應用

應用

開關腳位

開關腳位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网友A:
發文練習區可以練貼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文練習區可以練貼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

請問我要重貼嗎?? 還是刪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要重貼嗎?? 還是刪除??

不需重貼  你這帖也沒什麼提問問需求
可以先去貼文練習區練手  以後發文就不會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重貼  你這帖也沒什麼提問問需求
可以先去貼文練習區練手  以後發文就不會出錯  ...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