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S2330MXc 無法開機

楼主(2020-10-02):
各位大大,
最近幫朋友維修一台Dell S2330MXc ,
我是懷疑Q810有問題,因為插電後只有D極有12V , S 和 G 都沒有電壓
但是我把這個IC焊下來後, 感覺又是正常的
用Diode檔量測 D S , 紅黑表筆 正反量測 分別是0.519 和不導通
又是正常的...

所以我又懷疑是IC U801 (MP3389EF) 有問題, 因為Vin=12v, VCC=0V
但是我不確定整個線路的跑法, 因此想請教大家該怎麼檢測
謝謝大家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楼主:
版主,
不好意思 不知怎搞的,
圖上重複了 好像無法單純刪圖的樣子
還請版主幫忙

网友A:
MP3389EF / P#5_Ven  Low 會關閉 內部P#3_Vcc
參考規格欄位VCC  的條件condition  : Ven=5V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 ... 89/document_id/1533
不管是否 誤解英文  光憑Ven=5V 寫在Vcc的condition條件需求 ... 就該檢視一下Ven

邏輯上  A 能成立的條件 是: B 先成立
所以  當A 不成立時  不先檢視一下 B ?

网友B:
還好你一小時內編好了,不然老大會出現關閉文章

建議是多 Google、爬文,下面是我 Google 到的可能問題及程序

APW7080 查查,或許是它造成沒有 5V Ven (引用 4# 樓 )

--
我覺得無法開機需講明,有沒有過電,有沒有待機電源,待機燈亮不亮(好像電視才有分)、背光亮或不亮

你查的順序不對,U801 是 LED DRIVER,開機都沒反應了,哪來的 5V EN,

如果你是可開機無背光,查U801比較合理一點,

APW7080 轉 3.3V 或許就是待機電源

219.17 KB, 下載次數: 6

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389EF / P#5_Ven  Low 會關閉 內部P#3_Vcc
參考規格欄位VCC  的條件condition  : Ven=5V  https://www. ...

謝謝Simon大的回覆
因為我非本科 datasheet看的重點沒掌握好
明天我會確認一下Ven是否有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好你一小時內編好了,不然老大會出現關閉文章

建議是多 Google、爬文,下面是我 Google 到 ...

楊大,
真的 我弄得超緊張的
一直找不到插入鍵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要 "再點一次" 圖片 才搞定 哈哈

正確來說 沒過電
我有查過 APW7080這IC , Lx 沒有輸出電壓 ( EN 有8.9V , Vin有12V )
這是不是代表這IC掛了
還有這棵IC是否是需要燒程序呢 ? 因為我看到楊大有附上BIN檔案

网友A:
把 U701 / U703  零件印字 拍清楚
它們的 1/2/3 腳 電壓量出來

如果可以就 自己查 型號資料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U701 / U703  零件印字 拍清楚
它們的 1/2/3 腳 電壓量出來

Simon前輩,

U701/U 702: 960T43

U703/U704: 912T43

目前量到不管Vin 或 Vout 完全沒電壓

想請問是不是APW7080這個 ic 它的Vlx pin沒輸出, 造成它這些不作用

謝謝simon大

网友A:
因為你7#的回應是
          APW7080這IC , Lx 沒有輸出電壓

Lx 是交流電壓, 直接量Lx  解讀上要很累人    一般是量電感之後(你概念錯所以8# 講不下去)

PCB 上是量  L701 與 C732 的位置
這一端也就連著 U701_IN  所以讓你一起量

小結一下
    APW7080 ( EN 有8.9V , Vin有12V )
    L701 與 C732   U701_IN   這一端完全沒電壓
    ==>  目前很7~8成 確定是 APW7080這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7#的回應是
          APW7080這IC , Lx 沒有輸出電壓

謝謝Simon大
剛依照您的說明 我剛剛再把板子拿出來想了一下
所以在 APW7080 Vin EN 正常下 , Lx 應該要 交直流一起輸出, 之後透過電感 L701, 讓直流電壓通過
因此要量到正確的直流電壓 , 就只能量電感後
剛剛再看一下APW7080的技術資料 確實Lx後面都掛了一顆電感
以上是我的認知 不知道是否有關念錯誤的地方 還請用力指正

网友B:
參考用 Service Manual 服務手冊,第30頁,零件編號一樣,U705:APW7080
參考的是輸出  VCC 1.8,這塊使用 912T43 Vout=VCC 1.2

JACK+12V → U705 → CMVCC1 → U701/U702 → VCC3.3 → U703/U704 →  VCC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用 Service Manual 服務手冊,第30頁,零件編號一樣,U705:APW7080
參考的是輸出  VCC 1.8,這塊使用  ...

楊大,
謝謝您的回覆 我真的有看懂電路了
第一次知道電路圖怎麼看重點
還有個問題想請教 什麼是CMVCC1呢

楼主:
回復最新進度
剛剛把APW7080焊上 一開始有恢復原狀 但是一下就又開不了機了
後來發現 c725 ( 1uf,25v 再service manual 是c728) 有冒小火花 之後把它拆了 再量各pin 電壓如下
拆下電容量到 1.2uf
想再請教 更換該電容是否為正確的檢修方向 還是有遺漏的地方
請前輩指教

1st Vin=12v
2nd En=9v
3rd UGND= 4V
4th VCC=1V
5th Lx =0v

楼主:
換上了有火花的電容后
發現ic電壓還是不正常
就在困惑的時候 用BB檔量了 pad和ic腳
發現有兩隻腳好像有空焊的現象 重新補焊一下
終於完維修了
自己耍笨 耽誤大家的時間了
謝謝大家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