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c溫奶器(UC-0031) 可通電不能熱奶

楼主(2020-10-03):
Nac微電腦多功能溫奶器(UC-0031)

請問一下~
這個溫奶器可通電,但功能不正常,拆開後看到一個零件白白的(照片)
想請問,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這個零件壞了呢?因為我也不知道可以去量那裡= =
另外如果這種零件在電子材料行是買得到的嗎?而且我只有一般的烙鐵焊有針腳的
這種是不是要另外買工具呢?
謝謝~

网友:
那個是 LED燈珠。在解凍的旁邊,是它的指示燈

用烙鐵是可以,不能太久,燈珠會燒掉 (最理想是使用下方預熱焊接)

建議補上主機板其他照片,或許是加熱元件壞了

--
如果是有維修興趣是可以想辦法修復

如果真的有小孩要溫奶是有便宜二手選擇:連結,新品要$1200~1500左右

网友:
  功能不正常? 可以再具體點更好. 如…按鍵無動作、指示燈不亮等.

  指示燈周圍白白的或許是 水垢 等 沉積物, 檢測前先清理一下機板排除干擾.

  目視機板有無異常 (繡蝕、燻黑等).

  有電表嗎? 歐姆擋指示燈兩端交互量測一下, 通常有一次會點亮; 若都不亮故障可能性高.

  導通擋量測一下按鍵開關, 若按下時蜂鳴器不響 (高阻抗), 該按鍵開關可能故障了.

  加熱元件 或 溫控元件 損壞.

网友:
請問是可設定不能加熱,還是連設定都無法設定

网友:
是按鍵操作正常,卻無法加熱嗎?

我修過一個溫奶器,
單純就溫度保險絲(240度)燒燬,
換掉了保險絲就好了